【晚十点群直播】关于 FPGA 时钟分频?

楼主:
一般时钟是采用 50%的占空比,对时钟进行进行2分频、4分频等这个在FPGA做实验的时候,基本代码都有现成的。

50% 占空比的时钟来讨论

1、那么对时钟进行奇数分频,比如 3分频、5分频、7分频该怎么实现呢?

50% 占空比的时钟来讨论
2、倘若奇数分频搞定了,那么如何进行 非整数分频呢? 1.5分频、2.5分频 又该怎么实现呢?

大家来一起讨论吧,,我是来学习的。。

水手:用fpga想怎么分都行女神:少年你的意思是换成其他占空比你就能分出来了对么?
super:奇数分频,就是,有三根头发,要梳个中分,怎么搞定?女神:FPGA好像可以做到阿
水手:必须可以啊
女神:少年,感觉又被你忽悠了阿深度迷茫:弱弱的问一句 啥叫分频啊
super:就是,输入10K,输出3.3K,就是三分频
深度迷茫:就是周期大了3倍?
少年:聪明
女神:你直接记个数不就好了、 判断上升沿或者下降沿
飞鸿浩劫:看半天没看出来讨论的啥
少年:1.5分频呢
深度迷茫:上升沿下降沿都计数 数到3跳变 3分频OK?
女神:上升沿下降沿一起计数阿
super:1.5分频就是2个沿条一下,然后一个沿跳一下
深度迷茫:数到1.5跳变呗
女神:少年耍我们呢,不然怎么会说设定占空比百分五十呢

图:3分频

图:4.5分频

图:4.5分频原理

这是分割线

【晚十点群直播】   开启了,, ,晚  22:00  不定期一个话题,大家一起讨论

  尽在 EEWORLD开发板置换群  309018200    期待大家的加入,与大家一起讨论

思想的碰撞,灵魂的交流。。。

网友A:
我对此题没啥兴趣,坐等明天的话题讨论。

网友B:
今晚的话题太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今晚的话题太坑

好的,女神,,
你说点建议把,,,,我改正,,我下次我好好准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对此题没啥兴趣,坐等明天的话题讨论。

  来点应用层的哇咔咔咔

网友C:
看图1明白了,学习了,谢谢

网友:
分数分频的锁相环
看看这篇论文

网友D:
FPGA分频和单片机分频
有啥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图1明白了,学习了,谢谢

要不要加群一起来讨论。。。。。几乎每天都有新话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分数分频的锁相环
看看这篇论文

    想从底层做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FPGA分频和单片机分频
有啥不一样

FPGA 更精确,毕竟是硬件操作,资源费的不多,如果用MCU,就木有任何优势了。。

网友F:
难道是版主在学fpga然后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难道是版主在学fpga然后

  我是群里扫地的,,只负责整理他们的帖子,,,群里的是大神。没时间整理帖子。。。

网友:
不错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

网友H:
FPGA中的PLL做升降频,还不能达到所需的频率的话,再考虑和程序联合使用来输出所需频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FPGA中的PLL做升降频,还不能达到所需的频率的话,再考虑和程序联合使用来输出所需频率。

  我们抛开 PLL ,,只是来自己做分频,,,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我是群里扫地的,,只负责整理他们的帖子,,,群里的是大神。没时间整理帖子。。。

原来是藏经阁的扫地神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原来是藏经阁的扫地神僧

  额,,,,我是真扫地的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