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IIs和IIC有什么区别?

楼主:
请问IIs和IIC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一直没有弄明白。。。。

网友:
I2S(Inter—IC Sound)是用来传输音频的,对时钟要求非常严格。
I2C(Inter-Integrated Circuit)类似UART/SPI,两线制,比如EEPROM很多都使用I2C。

网友:
区别。。。。是没有啥共同点好吧,这还用区别吗,应用是完全不同的,你要是I2S和SPI区别一下还差不多。
完全不同的两种通讯方式,你记住字母不同就行了。
I2S主要用于音频
I2C是通用总线,用来传输数据。

网友A:
百度的话,IIC是Inter-Integrated Circuit,IIS是Inter-IC Sound bus

IIC是经典的两线通信,一条时钟,一条数据,通信主从双方在同一条数据线上半双工通信,可以支持多从机
IIS是主要用于音频传输的通信,多数情况下见到的都是一方发送,另一方接收,是单向形式(我总是觉得好像在哪见过双向通信的……上年纪了,记不清楚),通常开发板上和音频有关的通信都会使用IIS,从多媒体CPU发送到DAC芯片。通信形式上很像SPI,不过它由于声音数据的特点,一般具有两条时钟线(一个是样本时钟,一个是位时钟)。

网友:
区别在S和C上,。
开玩笑
iis是主要音频通信
IIC是主要数据通信

网友:
I2S主要是用作音频传输的,I2C是用作数据传输,比如接EEPROM,各类传感器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百度的话,IIC是Inter-Integrated Circuit,IIS是Inter-IC Sound bus

IIC是经典的两线通信,一条时钟, ...

呀,竟然在这看到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百度的话,IIC是Inter-Integrated Circuit,IIS是Inter-IC Sound bus

IIC是经典的两线通信,一条时钟, ...

上年纪了,记不清了。

某黑胖子的万能必杀口头禅啊,你学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