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电流放大

楼主:
有一个输出0~20ma的直流电流源,我想放大为0~100ma。用的是这个电路图,为什么0输入时LED会有微弱的亮度?各位大神帮分析一下或者有更好的电路给小弟一份谢谢!

网友:
为啥用led测电流

网友A:
LM358的失调电压可达7~10mV。失调以5mV计,那么流过LED的电流是50uA,足够“微弱的亮度”了。

网友B:
我就是想带动3528灯珠的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LM358的失调电压可达7~10mV。失调以5mV计,那么流过LED的电流是50uA,足够“微弱的亮度”了。

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就是想带动3528灯珠的!

不觉得led是个二极管吗,那个电路明显做不到零电流时不亮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?

这种线性放大电路很费电,且芯片发热。比较好的方法是采用PWM控制,只要占空比能够做到零,LED一定不亮。
如果仍然采用线性控制,那就要使用精密运放,同时必须采用双电源为运放供电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觉得led是个二极管吗,那个电路明显做不到零电流时不亮

有点理解了!那大神有这方面资料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点理解了!那大神有这方面资料吗?

大神在楼上,用常规的方法调亮度比较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线性放大电路很费电,且芯片发热。比较好的方法是采用PWM控制,只要占空比能够做到零,LED一定不亮。 ...

关键是用的是0~20ma的直流电流源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神在楼上,用常规的方法调亮度比较好

呵呵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关键是用的是0~20ma的直流电流源!

那也就是说,你一定要用线性放大了。
既然如此,采用双电源精密运放吧,最好加上零点调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也就是说,你一定要用线性放大了。
既然如此,采用双电源精密运放吧,最好加上零点调节。

嗯!谢谢你大神!我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