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地数字地问题

楼主:
双面板,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区铺好之后是不是还要用0欧之类的单点短接?看到有的书里面是将短接元件是先在原理图画好,有的则根本没有画短接只是分开铺地说是最后在pcb实物上找一点连起来(难道是用焊锡连起来?),adi的某些datasheet参考原理图上则是用导线将数字地引脚和模拟地引脚相连。看了几本书的不同处理方式彻底凌乱了

网友A:
本质都是一样的,都是说模拟跟数字分开铺,不要混一起,最后找一个地方将两者连接起来就可以了。连接方式采用0欧还是跳线什么的都是可以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本质都是一样的,都是说模拟跟数字分开铺,不要混一起,最后找一个地方将两者连接起来就可以了。连接方式采 ...

ADC的地是算模拟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DC的地是算模拟吗?

好多高精度ADC直接就有两个地。
关于模拟地和数字地,如果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直接就是两个电源,可以用100欧左右的电阻连在一起。如果是从同一个电源出来的,则需要一点连在一起,但是这一点的位置是有讲究的,尽量是在电源最大电容的那个引脚上连在一起,这样可以把相互之间的干扰降到最小。

网友C:
可以参考这个贴子里的文档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444651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参考这个贴子里的文档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444651-1-1.html

网友:
这个问题,我们之前在论坛中讨论过了,您可以搜搜相关的帖子参考下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