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link问题请教

楼主:
想调试STM32F103C8,好像是M3的,有个STlink,好像坏了,没法用
还有个英飞凌XMC1200的开发板,想用上边的Jlink调试STM32F103C8
连上之后点下载出现这个

是不是因为JLINK里M0和M3的固件不一样?
我应该用什么工具升级JLINK呢?

网友A:
楼主的提示,不象是JLINK的问题是开发板上边的芯片没有找到,就是说你的连线有问题,或开发板没有加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提示,不象是JLINK的问题是开发板上边的芯片没有找到,就是说你的连线有问题,或开发板没有加电

连线查过了,开发板也加点了
刚在网上找到一篇文章
“3.如果是在程序烧写成功一次后,第二次烧写时报错no cortex-m sw device found,极有可能是软件中设置了SWDIO或SWCLK I/O口的端口模式,由于I/O口一直被占用,使芯片sw端口不能用于下载调试。解决办法:先将boot0保持拉高,再按下复位,然后boot0拉低,之后可以正常使用。”
按照这个方法弄了,能够download的了,点击debug没法单步运行,点击复位指针也不指到开始,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提示,不象是JLINK的问题是开发板上边的芯片没有找到,就是说你的连线有问题,或开发板没有加电

解决了,那个STlink也没坏,谢谢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解决了,那个STlink也没坏,谢谢啊

客气啦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