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硬PWM和软PWM的区分

楼主:
  用到一款AVR单片机(ARDUINO)的PWM,只是不知道他是硬PWM还是软PWM.求解答

网友A:
硬PWM由硬件完成,实时性比较高,不占用系统周期。
软件PWM你说文的应该是使用I/O模拟吧?受系统时钟和资源占用限制速率、占空比、精度都非常低。一搬不会使用。
估计“肯定"使用的硬PWM。
想验证可以把PWM的频率调到最高,然后在主循环里写一个死循环控制I/O口,如果PWM和I/O输出的波型比例不一至就有可能是”软“PWM与主循环资源竞争导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PWM由硬件完成,实时性比较高,不占用系统周期。
软件PWM你说文的应该是使用I/O模拟吧?受系统时钟和资 ...

恩恩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