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装库疑问

楼主:
pcb封装库简单的修改过怎么把修改过的库更新到已经布好线的pcb板子上。

网友A:
修改后,或保存(也可以不点“保存”)后退出,退出后就会提示是否将更改的封装应用到当前的文件中。

----- 这一步是在PCB编辑时进入封装修改的。

----------PADS是这样,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软件。如不同,权当参考。

网友B:
Design-----Import changes Form
设计-----第二个选项

网友C:
AD软件保存库就能跟更新
不过有这种情况,要把已用到PCB图上的替换的器件要删除,再更新

网友:
我的意思是库修改过了更新到已经布好线的PCB板上,再稍微修改下布线就可以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改后,或保存(也可以不点“保存”)后退出,退出后就会提示是否将更改的封装应用到当前的文件中。

-- ...

谢谢用的是ad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esign-----Import changes Form
设计-----第二个选项

保存库以后,在PCB模式下操作吗?原来的库被替换掉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D软件保存库就能跟更新
不过有这种情况,要把已用到PCB图上的替换的器件要删除,再更新

我的意思是库修改过了更新到已经布好线的PCB板上,再稍微修改下布线就可以了

网友:
看你用什么软件了。如果用AD的话,除了qwqw说的这种你也可以点击相应的PCB板子上的器件,重新选中下封装。
如果用的allegro的话,需要执行下面二步 1、第一步先在allegro中打开需要修改的元件封装dra,修改完后保存,如果是要换成另一个封装或者全部新建来更新,请保证元件名与原来一致,另外注意存放目录是原来的路径 2、关键的第二步,allegro自带一个更新功能,它在place菜单下 有一个Update Symbols菜单,点击它 这里可以在package symbols目录下列出了你制作的个人封装,找到你已经修改的封装元件打上勾,然后点击Refresh按钮就可以更换封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的意思是库修改过了更新到已经布好线的PCB板上,再稍微修改下布线就可以了

按道理讲,这边库更新一下,那边PCB也更新了
实际情况是要把PCB这里的哪个要更新的封装删除,再更新
也许因为我们用的盗版,所以,,,一般删除再更新,完美

网友:
保存一下,然后update 封装库,重新添加新的封装,然后在ECO,update至pcb

网友E:
我用的是AD09,分享一下我的操作,1、只把把要更新的PCB板和封装库同时打开,这样避免更新了自己不想跟新的pcb板;2、确认pcb板子上的器件封装是选自封装库中;3、在封装库中,找到器件封装,选中,右键,更新;这样pcb中的器件封装就更新了。如果发现并没有更新,可以尝试,先将pcb板中的器件封装胡乱的改一下,然后再改回来,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用的是AD09,分享一下我的操作,1、只把把要更新的PCB板和封装库同时打开,这样避免更新了自己不想跟新的 ...

谢谢,说的很详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