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lab X IDE C语言优化等级设置

楼主:
调试程序遇到奇怪的问题,怀疑优化等级设置太高了,  找不到再哪里设置。

网友A:
是哪种编译器?XC8、XC16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哪种编译器?XC8、XC16?

你好 是 XC8

网友B:
谢谢 找到了。 再请教一下   怎么看变量对应的RAM地址啊 。  有.map文件吗

网友C:
PIC单片机是硬件堆栈,这就对程序嵌套提出了要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PIC单片机是硬件堆栈,这就对程序嵌套提出了要求。

最早只有2级,很痛苦,现在也好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 找到了。 再请教一下   怎么看变量对应的RAM地址啊 。  有.map文件吗

有map文件。在dist目录下找。也可以仿真时看变量的地址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最早只有2级,很痛苦,现在也好多了。

硬件堆栈的我只见过PIC一家,当初在这上面吃过苦头,也算吃一堑长一智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硬件堆栈的我只见过PIC一家,当初在这上面吃过苦头,也算吃一堑长一智。

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。  但是差了一上午 好像也不是优化的问题。 难道是堆栈作怪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。  但是差了一上午 好像也不是优化的问题。 难道是堆栈作怪吗

是不是,程序正确着,但没有按想想的执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,程序正确着,但没有按想想的执行

一个变量出现问题,  加了 volatile  后就正常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一个变量出现问题,  加了 volatile  后就正常了。

PIC的程序特别要注意程序嵌套,否则会出现些莫名其妙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IC的程序特别要注意程序嵌套,否则会出现些莫名其妙的问题

哎 第一次用PIC。    程序嵌套是怎么个概念。是指中断程序嵌套吗?

if(,,,,,)
{
    if(,,,,,,,,,,,)
    {
         if(,,,,,,,,)
           ;
    }
}
无子程序调用, 这样算几层嵌套啊?

网友:
尽量压缩,保证子程序嵌套不超过3层

网友:
程序嵌套超过3层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?出现这种嵌套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