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7教程、资料大搜集!!!欢饮围观!!!期待补充!!!

楼主:
随着物联网的发展,嵌入式处理领域越来越需要强大的数字信号处理能力,ARM 公司在原来 Cortex-M 的基础上又发步了 ARM Cortex-M7,成为迄今为止微控制产品级别中性能最高的处理器。众所周知,目前已经获得ARM Cortex-M7处理器授权的半导体厂商主要有3家,Atmel、ST和Freescale,今天我们就来看看ST基于ARM Cortex-M7的STM32f7系列芯片。

意法半导体成为第一个量产Cortex®-M7微控制器的芯片制造商。在新款STM32F7微控制器的智能架构内,意法半导体整合了Cortex-M7内核及先进的外设接口,帮助设计人员提高应用性能,增加新功能,延长电池续航时间,保证数据安全,进而减少外部元器件的使用量,降低产品成本并缩减外观尺寸。新内核将数字信号处理性能(DSP)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约一倍,能够满足高速或多通道音视频、无线通信、运动识别或电机控制的需求,同时还是首款内置片上高速缓存的Cortex-M内核,能够快速传输数据,高速执行嵌入式闪存或外存(例如双模四线SPI存储器)的指令。

配备ARM® Cortex®-M7内核的STM32F7系列超高性能MCU
利用ST的ART Accelerator™和L1缓存,STM32F7器件实现了Cortex-M7的最大理论性能——无论是从嵌入式闪存还是外部存储器来执行代码:216 MHz 处理器频率下性能达到 1082 CoreMark /462 DMIPS。

配备新型外设集的智能架构STM32F7系列采用新型Cortex-M7内核:
  • ·  面向内核、外设和存储器互连的AXI和多AHB总线矩阵
  • ·  两个通用DMA控制器和用于以太网、高速USB OTG 接口和Chrom-ART图形加速器的三个专用DMA
  • ·  外设速度独立于CPU速度(双时钟支持),使得系统时钟变化不影响外设工作
  • ·  更多外设,例如带有SPDIF输出支持的两个串行音频接口(SAI),带有SPDIF输入支持的三个I2S半双工传输,带有专用供电的两个USB OTG和双模QuadSPI Flash
  • ·  分散结构的大容量SRAM:
  • ·  320 KB通用数据存储器,其中包括64 KB紧密耦合数据存储器(DTCM),用于时间关键数据处理(栈、堆......)
  • ·  16 KB的紧密耦合指令存储器(ITCM),用于时间关键程序
  • ·  4KB的备份SRAM,用于最低功耗模式下保存数据
能效
·  1.8 V下高达7 CoreMark / mW
·  在所有寄存器和SRAM内容都能继续保持的停止模式下,具有100μA的典型电流消耗

一、基本资料

数据手册

基于ARM Cortex-M7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,MCU+FPU462DMIPS,高达1MB闪存、320+16+4KBRAM, cryptoUSB OTG HS/FS,以太网,18个定时器,3ADC25个通信外设接口和LCD

开发软件

针对STM32F7系列的嵌入式软件(包括HAL底层驱动、USB TCP/IP、文件系统、RTOS、图像例程可直接运行在ST板子上)

培训视频

网友:
二、 应用笔记
STM32微控制器内嵌启动代码使用的SPI协议
本应用笔记说明了STM32 微控制器自举程序中使用的SPI 协议。它详细说明了每个支持的
指令。

移植STM32F42xx/STM32F43xx芯片上的应用到STM32F74xx/STM32F75xx上
本应用笔记介绍了如何如何移植STM32F42xx/STM32F43xx芯片上的应用到STM32F74xx/STM32F75xx

STM32F746xx/STM32F756xx 微控制器硬件开发入门
本应用笔记说明了基于STM32F746xx/STM32F756xx 微控制器硬件开发入门指南

STM32F7系列的外设互连
本应用笔记描述了STM32F系列的外围设备可以在CPU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互相连接。

STM32F7与STM32F4的复位序列比较
初次接触到STM32F7,总会有个疑惑,为什么0地址变成了ITCM RAM的起始地址。系统复位还是从地址0处开始执行吗?如果是,那这似乎看起来是冲突的。实际上,STM32F7基于Cortex-M7内核,Cortex-M7Cortex-M3/M4的复位序列有了一些不一样。在本文中,将针对这个问题做详细讲解。

网友:
今天我们就来看看ST基于ARM Cortex-M7的开发板——STM32F7 Discovery。
STM32F7 Discovery开发套件沿袭了探索套件一贯的简易塑料包装,不过让人比较欣喜的是,我们看到了板卡搭载一个大屏幕,目测有4.3英寸左右,如下图所示。
在ST的Discovery套件中带有屏幕的开发板本来就不多见,何况是这么大一块带触摸屏的LCD屏幕,而且从触摸屏的排线可以推测这还是一块电容屏,真是灰常不错啊。
使用过ST Discovery开发套件的工程师都知道,ST探索套件可以让用户非常方便、快速地开发应用程序,而板载的硬件功能有助于评估几乎所有的外设,我们就具体来看看STM32F7 Discovery板卡到底有些什么资源。

具体的资源如下:
  • STM32F746NGH6微控制器,采用BGA216封装
  • USB OTG HS,USB OTG FS
  • 以太网10/100Mb、MicroSD卡、USART
  • SAI音频DAC立体声音频插孔输入和输出
  • MEMS数字麦克风
  • SDRAM、四通道SPI闪存
  • 4.3英寸带电容屏的彩色LCD-TFT
  • SPDIF输入RCA
  • 1用户LED、1用户按钮
  • Arduino UNO扩展接口
  • 板载ST-LINK/ V2-1,提供了一个嵌入式调试器和编程的STM32微控制器
除了一开始就介绍过的4.3英寸LCD屏幕,STM32F7 Discovery开发板还带一个完整的音频输入输出电路(需要耳机或者音响配合),此外,板卡还搭载了一个高速USB OTG以及全速USB OTG接口,这两个接口是分开设计的,高速的USB OTG接口通过SMSC的USB3320收发器实现的。

在板卡上,我们还能看到STM32F7 Discovery板卡提供的五个供电选项:ST LINK / V2-1、USB FS接口、USB HS接口、Arduino的扩展接口VIN以及外部5V 接口,这些供电源的选择可以通过跳帽来一一实现。
值得一提的是,板卡还专门搭载了一个SONY、PHILIPS数字音频接口SPDIF,从板载完整的音频电路功能,再到SPDIF接口,我们能发现ST的意图很明显,STM32F7 Discovery可以说是一款特别针对于数字音频领域的一款开发板,作为音乐播放器可能效果会比较理想。

网友:
STM32F746NGH6微控制器
回到板卡的重点上,对于这颗基于ARM Cortex-M7处理器的微控制器,相信不少喜欢高性能的工程师都非常的期待,从ARM官方给出的数据,ARM 为新一代 Cortex-M7 芯片提供了 28 纳米制程工艺,将来工作频率可能达到800MHz,是不是有些吓人。
但是,此时我们在STM32F7 Discovery开发板上看STM32F746NGH6微控制器最大主频只却有216MHz,甚至说比有些基于Cortex-M4处理器的微控制器主频还低,这是为什么呢?相信不少用户都会有这样的疑惑。
要回答这个问题,我们先来看下ARM Cortex-M7相比Cortex-M4到底有没有什么提升?
如上表所示的那样,Cortex-M7在流水线、L1 Cache、TCM、FPU等单元都有显著的升级,而且更重要的是,这些升级不是简单的数量级别上的提升,而是质的升级,举个例子来说,若想要增加汽车的加速度,可以采取减轻车身的重量的办法,但是效果不会太显著,而最直接、最有效的办法则是改造发动机,而这恰恰是比较符合从Cortex-M4升级到Cortex-M7,所以说,从这点来说,Cortex-M7的升级是有力度的,尤其在数字信号处理能力上,比如在音乐播放器上,Cortex-M7会有更好的效果。
不过,让人不太满意的是,目前ST板卡上的这颗STM32F746NGH6微控制器采用的是90nm的工艺制程,我想说得是,这么高大上的产品还用90nm的工艺做,有点杀牛用小刀的感觉,完全不能尽情释放出这颗Cortex-M7处理器的优势,况且工艺的短板使之与能耗、主频之间相互制约,因此STM32F746NGH6仅有216MHz的主频可以说是“事出有因”。目前来看,STM32F7的产品线也只有寥寥几个产品,从这些方面来看,笔者更愿意相信ST是为了博取眼球,才这么赶的推出全球第一款基于Cortex-M7内核的微控制器。
言归正传,我们来重点看看STM32F7 Discovery开发套件上板载的这颗STM32F746NGH6微控制器。

如上图所示的,第一眼我居然没找到这颗微控制器,STM32F7 Discovery板载微控制器居然采用了UFBGA的封装,实在有些不可思议,对于一款评估板,相信LQFP封装更适合工程师开发、调试,笔者在这里唯一能想到的原因是,90nm工艺与Cortex-M7的结合,LQFP封装实在太大了,看了下数据手册,将近28mm*28mm的个头,确实很难hold住。我们来看看STM32F746NGH6具体有些什么资源:
  • ARM®32位Cortex-M7+ FPU+Chrom-ART加速器、216 MHz的最高CPU频率、1024KB闪存、320KB SRAM
  • 供电电压VDD:1.7 V~3.6 V
  • 3个12位ADC,具有24个通道
  • 2个12位DAC
  • USART/ UART*8、I2C*4、SPI*6
  • 先进的控制定时器*2、低功耗定时器*1、通用定时器*12、看门狗定时器*2
  • CAN2.0B*2、SAI*2、USB2.0 OTG HS、USB2.0 OTG FS、以太网络、SDMMC、摄像头接口、LCD-TFT接口
  • 最高可扩展168个GPIO
总的来说,目前STM32F7的产品相比Cortex-M4系列产品性能上确实有实实在在的提高,但是缺点也有,如产品线还不够丰富,只有寥寥几个产品;90nm工艺制约了Cortex-M7的性能释放,相信这些问题ST也清楚,估计不久之后便会更新自己的产品线,提供性能更强的STM32F7系列产品,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

网友:
STM32F7 Discovery上电启动
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,STM32F7 Discovery有5个供电选项,这里就选择比较常用的ST LINK / V2-1接口供电,插上USB线后,板卡运行出厂内置的程序,看样子是ST的RTOS,内置功能有音频、视频播放,家居安防控制等。
在system info 中我们可以看到板卡的一些基础信息,比如板卡的名字STM32F746G DISCO,核心CoreSTM32F7 ,CPU速度 200MHz,固件版本1.0.0,如下图所示。
有一点特别有意思,STM32F7 Discovery与ST的Nucleo开发板系列一样,同样支持ARM mbed项目,所以我们能在PC机上看到一个烧录程序的U盘。
在U盘中有直接打开ARM mbed项目的链接,如果你已经注册为ARM mbed项目的用户,系统自动会将STM32F7开发板加入到你的项目中来,非常的方便。
不过,真正进入编译器才发现,STM32F7开发板实在太过于新了,以至于目前都没什么例程可以参考下载。
不过没关系,ST官网已经为工程师提供了丰富的资料,我们需要做的是下载STM32CubeF7软件包,其中包括了STM32F7系列的HAL底层驱动程序,USB,TCP/ IP,文件系统,实时操作系统,例程等资源,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,由于笔者多次下载stm32cubef7.zip软件包都没法成功,这里就无法实际演示了,比较遗憾。
除了在线的ARM mbed IDE工具,我们也可以使用第三方IDE工具Keil、IAR等开发,而且可以安装ST LINK/ V2-1最新的驱动,实现板载仿真器的下载调试。

小结
介绍了ST最新推出的STM32F7 Discovery开发套件,板卡搭载性能强大STM32F746微控制器(基于ARM Cortex-M7处理器),4.3英寸电容式触摸屏,丰富的通信接口如以太网、USB FS OTG、USB HS OTG等,可以满足想要了解、体验、评估ARM Cortex-M7处理器的工程师的需求。但是,在我看来,目前STM32F7 Discovery板卡上搭载的这颗微控制器远没达到我们所期望的那样,90nm的工艺大大制约了Cortex-M7处理器的性能释放,虽然ST在第一时间推出了全球第一款基于ARM Cortex-M7内核的微控制器,但它还不够完美,或许只有遇上28nm工艺的时候,我们才能见到真正的Cortex-M7。

网友:
版主,辛苦了,谢谢

RTEMS

网友:
这就是资料大收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