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用mspfet的com口不够

楼主:
如图,用mspfet给开发板上的msp430烧程序,mspfet的com口只有com1-com8,但是开发板连到电脑上都是com10+,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?

网友A:
com 口的号 是可以设置的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om 口的号 是可以设置的,,,,

治标不治本

网友:
可以直接把注册表值删了,然后就重新分配了,我去找下键值

网友B:
HKEY_LOCAL_MACHINE  -->> SYSTEM  -->> CurrentControlSet  -->> Control  -->> COM Name Arbiter
删除里面的ComDB就完美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KEY_LOCAL_MACHINE  -->> SYSTEM  -->> CurrentControlSet  -->> Control  -->> COM Name Arbiter
删除里 ...

   感谢小叶的分享,,哇卡卡,,,
改了串口号,以后不用改了,,

网友:
修改bin才治本.
看了下,upx壳,可以直接脱了.
简单看了下软件这个糟糕的实现方法,虽然简单
可我不会修改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HKEY_LOCAL_MACHINE  -->> SYSTEM  -->> CurrentControlSet  -->> Control  -->> COM Name Arbiter
删除里 ...

找你说的删除了ComDB了,可是插上设备之后还是原来的COM口号,怎么办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改bin才治本.
看了下,upx壳,可以直接脱了.
简单看了下软件这个糟糕的实现方法,虽然简单
可我不会修 ...

大神,你流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找你说的删除了ComDB了,可是插上设备之后还是原来的COM口号,怎么办

你在逗我么,删了之后全部重新拍了,从COM3还是COM2来着开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在逗我么,删了之后全部重新拍了,从COM3还是COM2来着开始

真的啊==和ComDB一起的REG_SZ类型的数据要删除掉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真的啊==和ComDB一起的REG_SZ类型的数据要删除掉吗?

不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