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89C2051相关

楼主:
本人单片机初学者,最近焊了个AT89C2051最小系统,用Keil编了个小程序控制灯闪烁,可是烧录进去后没有任何反应,排除最小系统,烧录器以及程序的问题,请大神不吝赐教!!感激不尽,困扰好多天了。

网友:
你要把软件、硬件贴出来,大家才能分析的。

网友:
还要保证焊接没有错误,与原理图完全相符,例如没有把LED焊反。

网友:
如果硬件和程序都是正常的,肯定能工作。

网友:
AT的2051注意外部晶振,复位;由于是上拉输入,注意LED要共阳接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