瑞萨78K0S开发环境安装问题,老少爷们都进来看看!!

楼主:
    初用瑞萨芯片,开发仿真要装的软件真多,而且出了问题,网上资料很少,有没有人同意遇到过,在线等,急!!  芯片:UPD78F9234   仿真器:minicube2
症状1:PM+安装后如下,左边是我安装之后,右边是网上说的安装之后,少一个 Simulator Start Icon,但我其实安装了Simulator ,见第三幅图

问药:如何添加上 Simulator Start Icon

症状2:ID78K0S-QB打开报错,无法通信仿真器。
用的是MINI-CUBE2仿真器,驱动安装正常。

问药:这个ID78K0S到底要怎么打开,还需要其他软件吗?

欢迎讨论,也许你的一点点提议都能拨云见日。

网友A:
你这个软件一看版本太早了,装了CS+吧,支持78K0S的,还比较好用,也支持MINI-CUBE2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软件一看版本太早了,装了CS+吧,支持78K0S的,还比较好用,也支持MINI-CUBE2

除了SM+官网没有是找老板要的,其他都是最新版本官网下的。这是我装的Latest Version,没有装CS+,我装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软件一看版本太早了,装了CS+吧,支持78K0S的,还比较好用,也支持MINI-CUBE2

斑竹,这个CS+貌似不支持78K0S系列(不同于78k0)。

网友A:
那可能78K0S太早了。你上面图片提示,连不上仿真器。确定一下仿真器好着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可能78K0S太早了。你上面图片提示,连不上仿真器。确定一下仿真器好着没有

弄来弄去,最后还是换了台电脑,现在ID78K0S-QB可以正常使用了,但是PM+还是没有 Simulator Start Icon。前面电脑是64位W7,现在换成XP了,可能是这个原因?但是Simulator还是没添加到PM+上,PM+提示没有安装DEBUGGER,原因成谜了,用的人太少了。    另严重吐槽瑞萨开发环境搭建真的很麻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