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下载问题

楼主:
下载时遇到这种Unable to scan DEVICE chain. Can't scan JTAG chain,求助,电路原理图

网友A:
问题找到了,下载器的问题,下载 器不支持Cycline IV E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找到了,下载器的问题,下载 器不支持Cycline IV E型

欢迎楼主跟大家分享经验

网友B:
什么下载器啊,居然不支持这个器件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什么下载器啊,居然不支持这个器件?

这种下载器不支持Cyclone IV E系列的,下面的这款支持,不过价格略贵,上面的才10块,下面的这个大概180左右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问题找到了,下载器的问题,下载 器不支持Cycline IV E型

一般的usb-blaster应该都支持cyclone IV E吧,我四五年前买的还支持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下载器不支持Cyclone IV E系列的,下面的这款支持,不过价格略贵,上面的才10块,下面的这个大概 ...

十几块的就支持cyclone IV E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一般的usb-blaster应该都支持cyclone IV E吧,我四五年前买的还支持呢

我手上这两个下载器都有,就一个能用,然后我去淘宝问店家,他说那个便宜的不支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手上这两个下载器都有,就一个能用,然后我去淘宝问店家,他说那个便宜的不支持。

不会啊,我的都可以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下载器不支持Cyclone IV E系列的,下面的这款支持,不过价格略贵,上面的才10块,下面的这个大概 ...

这个应该不是不支持的问题,我的IVE系列的就可以用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