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连接自行车、骑行台和电视机、电脑的传感器

楼主:
小白请问各位大神,连接自行车、骑行台和台式机、电视机的传感器,需要实现的是,我在骑行,通过传感器,可以把骑行速度,时间,里程,血压,消耗的卡路里等信息实时传输到电脑上

网友A:
WIFI和蓝牙应该都可以,目前需要解决的时候数据采集,然后传送到电脑或者电视剧,好像还有什么ANT+协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WIFI和蓝牙应该都可以,目前需要解决的时候数据采集,然后传送到电脑或者电视剧,好像还有什么ANT+协议的

是要局域网还是要绕到外网,,建议你了解下,比如机智云、庆科、等等这些东西,,他们做好了框架,研究下可以搞定的,如果是近距离通信,用串口蓝牙模块就可以了,或者串口偶wifi模块,然后用TCP/IP socket编程,,具体的语言实现看你自己会什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