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关于音频,视频编码的几点疑问~

楼主:
我一个朋友询问我几个关于音频,视频编码上的问题,无奈我对这方面木有涉猎,故特来求助广大的坛友们,希望有懂行的大侠能指点一二~问题应该不算难对有经验的人来说,不过请不要对问题呲之以鼻,因为连门都没入过的鸟儿不知道门在哪儿。%>_<%~觉得问题太肤浅的话还请包涵~非常感谢~

1.声音通过mic被收录后,要经过抽样量化,按照特定的编码协议进行编码,然后再通过接口传送到cpu。那这里的编码协议在是在硬件中的哪个位置完成的?是在codec这块完成的吗?

2.通过摄像头录取视频,硬件上DSP从摄像头提取视频信息,这个时候视频信息量太大了,一般要经过压缩编码,那要怎么进行编码?硬件上是哪个东西负责编码工作?

不知道这么问是否能让大家看明白我想要问的问题了,就是询问关于音频,视频处理中的硬件架构上的问题。

有哪位大侠知道的么??真心求指点~~

网友A:
音频数字化采集就是AD采集完,这个数据量是最大的,ADPCM。其实就是AD采集出来的数据,如果存储不够的话,就需要压缩,通常就是我们说的MP3的那种压缩,那样的话需要编码器进行编码。这都是算法,所以一般处理器都是DSP做这些事情。其实都是在FPGA上实现的。它被看成一个模块。但是一般的芯片里面不会增加这个编码的模块,因为它很耗资源和面积。其实都是降低采样率和量化bit。只求把声音录出来就OK了。
视频的原理其实也是类似的,视频其实也是一张一张图片连续播放得来的。数据采集过后一般都是压缩编码,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H.264 和 H.265 .H.264就是一个I帧和P帧。I帧是一个完整的图片,P帧是通过算法后计算P帧与I帧的差值(就是相对于I帧有了那些变化)。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压缩数据量的。一般都是一个I帧后跟多个P帧,然后再来个I帧(实现同步),接着P帧。H.264也是算法,具体实现的方式其实跟上面的也是一样的。有对应的编码模块。

网友:
音频有自己的硬件吧,视频也有硬件的编码器吧。。。表示不懂这个,没做过,我只在Android上读取过,哇咔咔,不用关心那么底层。。。。

网友:
硬件(DSP、处理器)有很多种类啊,不同的器件针对性的硬件也不一样的。

音频有不同的速率,视频像是H264用的较多。你选个芯片具体看看吧,例如TI的达芬奇

网友:
有对应的编码器啊,比如支持h.264,h.265

网友:
音视频数字化采集过程数据太大,都有专用编码解码硬件负责

网友:
1、如果使用DSP,MIC放大  -------- >>>>        ADC ----------->>> DSP。
因为DSP的功能强大,处理个音频还是没问题的,所以,编码的事就交给DSP了。
2、如果DSP来处理视频信号,是不能编码的,如果处理编码后的数据,需要解码。编码只是在传输、存储等场合应用。  楼主所说的数据量大,如果编码后让DSP处理,不是运算量更大了吗?
  关于怎样编码,DSP就是做这些事的,编码有多种,象MPEG,h.264等,都是视频编码方法,有这方面的协议。

网友:
硬解和软解的故事
直接ASIC完成编解码,控制器就没有什么运算量,算是纯硬件编解码
如果由控制器编程算法去完成编解码。运算量就会比较大,算是软解吧

So TM what......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音频数字化采集就是AD采集完,这个数据量是最大的,ADPCM。其实就是AD采集出来的数据,如果存储不够的话, ...

兄弟做过音视频?

网友:
我觉得音频编码就是将(MIC)输出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的过程,根据不同的数字格式使用不同的音频编解码器,具体怎么实现的可能参考一些音频编解码器的内部框图。在编解码之外还会有一些对音频特效的处理,一搬由音频编解码器内部的DSP或者使用自己的DSP处理,还包括音频的压缩存储(如MP3,ADPCM,……)从TI的音频编解码器列表中可以看到,常用的数字格式包括下边几种
TI音频编解码器列表:http://www.ti.com.cn/lsds/ti_zh/ ... product.page#p1339=
有的音频编解码器支持多种数字格式

有的只支持一种,下边是支持PCM的编解码器框图

网友:
有些专用ic内部都带有硬件的音视频编解码模块,用起来会比较方便。没有硬解的话,就只能用软件编解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