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量无故自动清零问题

楼主:
型号 PIC16F1782
编译环境 MPLAB X IED  +  XC8

unsigned char regside = 0;

主程序中置位regside =1, 中断中判断其值时,无故变成了0.
1、怀疑数组操作,或者指针操作。改变regside变量地址,故障仍然存在。
2、怀疑编译器优化问题。  Free -- Standard  但是修改编译后程序使用空间一点都没变化,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错了。 -------以上问题仍然存在。
3、堆栈溢出。  暂时没想到查找的方法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变量定义为: volatile  unsigned char regside = 0;  程序正常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每次出故障就烧一颗MOS。  问题不好找 , 求助!

网友A:
中断使用的变量,需要用volatile关键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中断使用的变量,需要用volatile关键字。

volatile的作用是告诉编译器不优化,难道他的变量自动清零是因为编译器优化了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中断使用的变量,需要用volatile关键字。

以前都没用过这个关键字。多种单片机,多种开发环境,  从来没出现这个问题过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以前都没用过这个关键字。多种单片机,多种开发环境,  从来没出现这个问题过。

习惯上,中断使用到的变量,需要加上这个关键字,让编译器不要自动优化,否则有时会出现问题。小程序可能问题还不大,复杂程序很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习惯上,中断使用到的变量,需要加上这个关键字,让编译器不要自动优化,否则有时会出现问题。小程序可能 ...

变量如果只在中断中进行读取操作, 也要加这个关键字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变量如果只在中断中进行读取操作, 也要加这个关键字吗

如果只在中断程序里使用,相当于临时变量,是不需要的。这里指的是全局变量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只在中断程序里使用,相当于临时变量,是不需要的。这里指的是全局变量。

我意思是  全局变量,中断程序中只是进行读取操作,  仍然要加关键字吗

网友C:
遇到过编译器自动优化的情况,例如cc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意思是  全局变量,中断程序中只是进行读取操作,  仍然要加关键字吗

当然需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遇到过编译器自动优化的情况,例如ccs

以前用飞思卡尔的单片机  ,  codewarrior 也遇到过。

网友:
把unsigned char换成unsigned int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