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单片机在下载程序时所有的I/O口都被强制拉高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我现在用的是LPC1768芯片,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所有的I/O口都被强制拉高了,导致拷程序部分电路自运行,请问有木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,是什么原因? 谢谢!

网友A:
应该是IO自动变为输入,内部上拉电阻使能了。

网友B:
我猜想应该是你忘记设置GPIO的DIR相关寄存器还有您设置上拉下拉的模式的缘故吧。我想这个应该是最可能的情况了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IO自动变为输入,内部上拉电阻使能了。

怎么解决呢  加下拉电阻也不行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怎么解决呢  加下拉电阻也不行啊

内部上拉电阻通常在几十K到几百K,外面加合适的下拉电阻应该是可以的。要不你就需要做一个反相驱动电路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猜想应该是你忘记设置GPIO的DIR相关寄存器还有您设置上拉下拉的模式的缘故吧。我想这个应该是最可能的情 ...

这个我还真不清楚,我只搞硬件部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部上拉电阻通常在几十K到几百K,外面加合适的下拉电阻应该是可以的。要不你就需要做一个反相驱动电路了 ...

恩 我在试试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我还真不清楚,我只搞硬件部分的

您可以提醒下做这部分软体的,或者向他确认下是否有设置我上面说的那种情况。当然了,您也要把您想要的硬件的状态告知于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