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图识货

楼主:
从一块采样板上看到的
这俩是什么器件啊?
尤其是下面那个22mΩF,好不寻常的样子

有用过的大神提示一下吗?
会不会是电流测量之类的

网友A:
下面的那个是采样电阻。。。。阻值是22mR。。。精度为1%。。。F是电阻精度等级标示。。。F=1%。。。J=5%。。。上面的那个,没有具体的型号或者更多的电路信息,看不出来是干嘛用的。不过猜测是集成式的电流采样芯片。。。。PS: 百度到了。。。芯片是DS2780。。。作用是电量计。。。。规格书请自行百度。。。PS的ps:习惯用点点了。。。。看着累是吧。。。然而你来咬我啊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国外的板子,看焊接应该不是。 曾经抄板经过类似的,合金电阻,转用来采样的

网友B:
我表示我见过的东西少,我百度了下22mΩ,有可能是是表示等值串联电阻值是22mΩ。可是后面的F是啥意思咧?
mΩ表是毫欧。你如果有LCR meter的话,可以量测下,大概就知道是什么了。

网友:
八角片也没有公司的LOGO
估计是国产仿人家的什么芯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表示我见过的东西少,我百度了下22mΩ,有可能是是表示等值串联电阻值是22mΩ。可是后面的F是啥意思咧?
...

你应该直接搜mΩF这个单位,应该就是电阻。F应该是表示精度为1%

网友:
那个IC很有可能是电流检测放大器,你可以用表打一下连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应该直接搜mΩF这个单位,应该就是电阻。F应该是表示精度为1%

哦哦,有这个可能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面的那个是采样电阻。。。。阻值是22mR。。。精度为1%。。。F是电阻精度等级标示。。。F=1%。。。J=5%。 ...

确实,库仑计原来是。
涨姿势了,谢谢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