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转】黑科技的遥控器之Apple TV 4完美拆解

楼主:
经历了几年的沉寂后,我们也终于迎来了 Apple TV 的更新-Apple TV 4,尽管距离 Apple TV 4 正式发售还有一段时间,但iFixit 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入手了这款全新的机顶盒设备,并对其和全新设计的遥控器进行了拆解。相比起来,这次凝结了大量黑科技的遥控器才是主角,看看吧,说不定能用上呢。这一代从里到外变化都非常大,是一款诚意之作,值得品味。
遥控器部分:
  • Glass Touch 技术的表面
  • 双麦克风
  • 加速计和陀螺仪
  • 支持蓝牙4.0,红外(IR)发送器,Lightning 接口
我们的拆解工程师很快便从新款 Apple TV 4的底部找到了“突破口”,和上一代Apple TV产品一样。

网友:
在后盖下面,发现了梅花型的螺丝(Torx screws)。
从外观来看,这个挡板也可以作为支架,真是用途多多。
主板底部的其它芯片:
红色:海力士的 32 GB NAND 闪存
橙色:NXP 1112 0206 5271B4K
黄色:V301 F 57K C6XF G4

网友:
最后一个从盒子中拿出来的是一块很厚实的散热片,上面还有一个很小的供电板。由于发热量增大,这个供电单元被设计在机身顶部,而对热敏感的逻辑主板在机身底部。
值得一提的是,拆解工程师注意到并没有连接到主板的供电线,难道电源是通过散热片螺丝传导?太神奇啦!
Apple TV 4 的遥控器还配备了加速计和陀螺仪,苹果希望你能用它来玩游戏或浏览网页。

网友:
干这活简直跟拆弹高手一样,使用金属撬棒小心翼翼慢慢撬起。

网友:
遥控器逻辑板上的芯片:
红色:ST Microelectronics STM32L 151QD 超低功耗的 ARM Cortex-M3 MCU
橙色:博通 BCM5976C1KUB6G 触摸屏控制器 (和iPhone 5s/5c、iPad Air中的一样)
黄色:CSR(高通) CSR1010 蓝牙无线电
绿色:德州仪器 TMS320C55 超低功耗数字信号处理器
浅蓝色:ST Microelectronics AS5C Y523
深蓝色:T36D 629LB1 L1516A
玫红色:TI 49C37GI 和 TI55CHL6I

网友:
零插拔力(Zero insertion force,ZIF)连接器连接 Lightning 接口,是一种只需很少力就能插拔的集成电路插座或电子连接器。
我们觉得奇怪的是,Apple有能力把ZIF连接器集成在这么小的遥控器中,为啥iPad的Lighting接口要焊死在主板上呢?
电池和 Lightning 接口拆下来后,我们发现他俩是焊接在一起的。
电池 410mAh,不再需要为 Apple TV 遥控器找电池了。苹果万岁,不过这块电池如果挂了你还是要换滴。

网友:
iFixit对Apple TV 4拆解的点评为:可修复得分 8 分(10 分为最容易修复)
结构分布和一些主要的零部件使得维修过程简化
供电独立,可更换的零部件
均使用标准的梅花型螺丝
遥控器虽然用了胶水,但存在间隙让拆开变得容易
遥控器的电池和 Lightning 线焊接在一起,不过更换成本不高
重要的部件都焊接到主板上,为更换增加了一些难度。

全文转自 爱板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