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29 discovery板子LTDC官方例程的疑问

楼主:
ST官网出的F429 discovery板子上有一个LTDC的例程,在初始化时首先配置ILI9341芯片(屏幕上集成了这块控制器),然后是对F429的LTDC的配置,问题是配置ILI934使用的是SPI通信,使用LTDC来显示数据时,和ILI9341的通信方式是RGB模式,怎么可以一会儿SPI通信,在不改变屏幕的通信方式的情况下又使用RGB通信方式呢?

网友:
这个只需要将ILI9341的DataSheet的框架看一下就知道了,刚我看了一下ILI9341的手册,是320x240分辨率262K色【2^18bit】显示控制器。你可以简单地理解:MCU和LCD控制器之间的交换的无非是命令和数据,一般的LCD控制器会提供多种interface来提供这种数据交换通道,ILI9341就提供了串行与并行的多种模式,在数据手册中指出,通过IM[0..3]就决定了使用何种interface。不能简单地认为“SPI是配置层的,RGB是传输数据的”。我认为仅仅通过3、4线串行接口也可以完美的使用LCD屏。
datasheet 链接:http://www.displayfuture.com/Dis ... troller/ILI9341.pdf

网友:
用的是 控制器吧

网友A:
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好好分析代码的,我先看看代码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好好分析代码的,我先看看代码去。

我看他的分析代码,确实有对总线的配置,但是配置的数据和数据手册上面一堆比,感觉没道理,还有假设它改变了总线宽度,那么也应该将此句放在初始化最后面,然后用RGB传输显示的数据吧,可是他却是在初始化的中间,不解

网友B:
通过官网资料可以看到,他有spi接口和rgb接口,我感觉就是通过spi对他进行配置,然后rgb只是接收图像信息?这么理解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通过官网资料可以看到,他有spi接口和rgb接口,我感觉就是通过spi对他进行配置,然后rgb只是接收图像信息? ...

对,我好像明白了,SPI是配置层的,RGB是传输数据的,我把它们想成了互斥关系,所以就想不通了,呵呵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对,我好像明白了,SPI是配置层的,RGB是传输数据的,我把它们想成了互斥关系,所以就想不通了,呵呵

先把代码的主干层次搞清楚,然后再关注枝叶。
这个屏是带触摸的吧。一般都是用 16bit 并口来控制显示,用 SPI 来控制触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把代码的主干层次搞清楚,然后再关注枝叶。
这个屏是带触摸的吧。一般都是用 16bit 并口来控制显示, ...

不是这样的,触摸有专门的一个触摸控制芯片,和驱动ic没有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