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库

楼主:
最近要画一个芯片引脚较多,我想分成几个部分画原理图库但不知道怎么画,最后的封装是整个芯片的封装吗?求具体的步骤。谢谢了。ad软件。

网友:
我印象里msp430fr5969的封装原理图是分成两部分的,你可以下载一个.bxl文件,使用 Ultra Librarian 转换成你要的器件库看看,当然,如果你的IC有.bxl文件就省的画了,直接下载,转换,是最方便的。

网友A:
我建议您看看郭天祥的视频,或者您可百度下,这个怎么做,做的过程中有问题了再来问我。我会告诉您怎么解决,一看您是光有想法而好像么有去动手摸索。即便是现在我告诉您怎么做,下次您也不一定记得

网友B:
你用的什么软件?AD的话先新建元件,画的时候在名字处右键选择有分part选项。我现在这边没有软件没法做给你看。如果是allegro我可以下午弄了步骤教你,现在暂时没在电脑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用的什么软件?AD的话先新建元件,画的时候在名字处右键选择有分part选项。我现在这边没有软件没法做给你 ...

还是要谢谢你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建议您看看郭天祥的视频,或者您可百度下,这个怎么做,做的过程中有问题了再来问我。我会告诉您怎么解决 ...

我好象就是你说的这样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好象就是你说的这样。

我不知道您说的“这样”是啥子意思。但是您先摸索下,然后把您的额问题截图出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不知道您说的“这样”是啥子意思。但是您先摸索下,然后把您的额问题截图出来

谢谢了 ,问题已经解决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谢谢了 ,问题已经解决了。

嗯嗯,您掌握了就好,关键是要自己动手去弄,我这里给您演示一下,下次您又忘记在哪里操作了。所以这样不是很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嗯嗯,您掌握了就好,关键是要自己动手去弄,我这里给您演示一下,下次您又忘记在哪里操作了。所以这样不 ...

你说的很对,还要多练习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