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瑞萨电子设计大赛作品

楼主:
项目名称: 十段LED条显示的叉车仪表(精简)项目
项目实现的功能说明: 利用R7F0C80962ESP为核心,设计十段LED显示的叉车仪表(精简)项目
1.分时驱动两个十段彩色LED发光条;
2.IO模拟SPI,驱动HT1621,显示计时数字;
3.IO模拟SPI,控制EEPROM(93C46),作为计时数据存贮
4.利用AD模块,对外部的油量/水温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
5....
项目进展状态: 第二段:设计完成线路板文件
软硬件设计思路: 利用R7F0C80962ESP为核心,设计十段LED显示的叉车仪表(精简)项目
1.分时驱动两个十段彩色LED发光条;
2.IO模拟SPI,驱动HT1621,显示计时数字;
3.IO模拟SPI,控制EEPROM(93C46),作为计时数据存贮
4.利用AD模块,对外部的油量/水温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
5....
原理图: -
源码: -
相关帖子集锦: -
作品形象代表照片:
作品总结: 一步步完成了此项目,共经过了
①硬件设计(未用到瑞萨提供的开发板),重新开板设计
②购买元件(从欧时购买R7F0C80962,从X宝购买发光条,LCD等)
③硬件手工焊接;
④瑞萨提供的CS+下载(去年的CS更新后不能正常使用);
⑤程序文件一个个编写,一个个调试.
历时1个多月才完成.
最后陈述,为自己的作品拉票: 程序中许多函数是通过其它项目改动(或精简)而来;其功能基本是我常用或经过产品验证的函数;如
①ADC累加运算函数;
②计时存贮与运算函数;
③LCD驱动与显示函数;
说明:此项目的硬件与软件均经过精简,不能直接使用到产品上(验证功能是可以的),本人对开源后出现的产品问题概不负责!!
演示视频: -

【R7F0C809】使用R7F0C80962ESP重新设计的叉车仪表文件

前一段时间,公司项目紧张完成,空余一点时间,将提交的项目内容完成第二段-----重新设计线路板
项目第一段是准备时间(买芯片,看数据手册等)
现提交原理图:
线路板三维模拟图片:
正面的:

反面的:

原始文件打包(使用AD9画的):
现在将线路板文件提交嘉立创打样中...

2015年11月18日,项目完成,附源程序:
下面是项目完成后的演示视频:
1.油量传感器与油量LED发光条功能演示(演示:利用传感器接地与断开时,LED发光条显示变化情况与声音效果) :

2.水温传感器与水温LED发光条功能演示 (演示:利用传感器接地与断开时,LED发光条显示变化情况与声音效果):

3.计时器功能演示(通过输入电压信号,控制计时器数据累加,并能断电保存,再次通电后,数据自动恢复上次计数的值) :

网友:
经过节后,线板打样完成
线路板实物图(正面):

线路板实物图(反面):

在x宝上购买的元件焊接完成的成品图:
正面:

反面:

LED发光指示条的极性买反了,所以,最终是上面的发光条是水温的,下面的发光条是油量的.
手工焊接,效果一般

网友:
在等待X宝的器件过程中,对原CS软件升级了下,花了一整天时间才更新完成,
就这样还是不能正常工作.
重新在官网下载软件,现在官网没有了CubeSuite+这个软件了,拆分成了
CS+ for CC和CS+ for CA CX两个软件
这两个软件我全下载了,但其中CS+ for CC目前还是不兼容官方的项目例程
要使用CS+ for CA CX这个软件的.

网友:
断断续续的编写,调试程序,今天终于完成了!
下面是通电效果图:

下面是背面改动的图:
①将R23的10K电阻取消,焊接在R24上;
②购买到是有源电子蜂鸣器,所在增加了一个直立的独石电容(滤波用,用于整定声音效果).

源程序:

网友:
程序功能说明:
一、使用到的R7F0C80962的资源:
     1.定时器T0的通道0,通道0设定定时周期为3.125mS,用于LED发光条的四路分时显示,整个显示周期为12.5mS,即80Hz;以及作为ADC转换,累加运算的同步信号;
        在定时器T0的通道0中断内显示LED分时显示;不在主程序中进行分时显示,防止中断或延时等程序造成分时段不平均造成的显示波动现象;
        在主程序中,利用标志位同步,启动ADC运算函数;
     2.定时器T0的通道1,通道1设定定时周期为50mS,在中断函数中累加10次,形成500MS标志位,用于计时数据的累加,存贮,转换及LCD显示;
        在主程序中,分别进行计时数据累加(如果计时输入有电压),计时数据存贮,计时数据转换为LCD可显示的数据以及将显示数据发送到LCD上进行显示。
     3.ADC模块,共两个通道(ANI6-油量;ANI7-水温)用于检测外接的传感器信号。
        定时器T0的通道0中断形成的标志位进行工作,每个通道分别转换并累加,累加256次后进行段位状态查表比较,并根据段位值,进行报警声,闪烁显示判断。

网友:
函数结构图:

程序文件图:

网友:
项目过程中使用到的主要硬件:
1.打样完成的线路板(用于两只,剩下的就在这了):

2.从欧时买的R7F0C80962芯片,用了一个,剩下4只:

3.台湾品牌的LED发光条(彩色的,红黄绿三种颜色亮度均匀,国产的一般亮度不均匀),用了2个,剩下3只:

4.国产的LCD显示模块(6位数字段位的,在叉车仪表行业使用较多):

网友:
看起来很漂亮

网友A:
自夸下,实物比图片更好!呵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自夸下,实物比图片更好!呵呵

两个进度条用来显示对应两路AD采集的水量和油量是这样吗?LCD用来显示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两个进度条用来显示对应两路AD采集的水量和油量是这样吗?LCD用来显示什么?

LCD显示的是计时数据

网友:
不错 看起来挺炫的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:
P板送人吗?
顺便问下有没有操作SD读写的例程,分享一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P板送人吗?
顺便问下有没有操作SD读写的例程,分享一下

可以送PCB的,要SD卡的例程?这个我暂时没有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送PCB的,要SD卡的例程?这个我暂时没有

送一个改天DIY一下,好吗?
关于瑞萨芯片的SD卡操作昨天在网络找,也没找到相关资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送一个改天DIY一下,好吗?
关于瑞萨芯片的SD卡操作昨天在网络找,也没找到相关资源

可以,公开或私信地址,我快递给你。(注意是要倒付的哦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