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WARE++的使用3:modbus模块的调用方法

楼主:
MSP430WARE是一套基于C++语言的开源的MSP430层次化软件架构,支持多种外设。本文将介绍modbus模块驱动程序的调用方法。

1、硬件原理图

    使用modbus模块驱动程序需要与MSP430单片机的UART0端口相连接

2、使用方法
    a、加入驱动程序
    选中modbus
文件夹,右键点击“Exclude from Build”即可。

    modbus驱动程序由多个个文件组成,如下图所示。其中
RSP1_config.hpp为
RSP1的配置文件,
RSP1.cpp为
RSP1类的源程序,
RSP1.hpp为
RSP1类的头文件。

    b、使能外设
    在config.hpp中使能外设modbus,其源程序如下:

#define PROTOCOL_MODBUS

    c、驱动程序的配置。

        可以对下列选项进行设置,解释如下:

MODBUS_REG_INPUT_START:输入寄存器起始地址

MODBUS_REG_INPUT_NREGS:输入寄存器个数(双字节)
        MODBUS_REG_HOLDING_START: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

        MODBUS_REG_HOLDING_NREGS:保持寄存器个数(双字节)

MODBUS_MODE:模式,可以为
MB_RTU(二进制模式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B_ASCII(ASCII模式)

MB_TCP(TCP模式)
        MODBUS_SLAVE_ID:从地址

        MODBUS_BAUD:波特率

MODUBS_PARITY:效验位,可以为
MB_PAR_NONE(无效验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B_PAR_ODD(奇效验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B_PAR_EVEN(偶效验)

    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,更改
modbus_config.hpp配置文件,其更改后的源程序如下:
        #define MODBUS_REG_INPUT_START   1

#define MODBUS_REG_INPUT_NREGS
(2 * 16)

        #define MODBUS_REG_HOLDING_START 1

        #define MODBUS_REG_HOLDING_NREGS (2 * 64)

#define MODBUS_MODE
MB_RTU

        #define MODBUS_SLAVE_ID1

        #define MODBUS_BAUD 115200

        #define MODUBS_PARITY   MB_PAR_NONE

d、类的派生
    已在PTL层设置完毕,不需要派生。

    e、对象的声明

    已在PTL层声明完毕,不需要声明。

f、其它操作
    modbus模块自身占用了UART0和TIMERA,使用时,应在c
onfig.hpp中进行屏蔽,源程序如下:

#define INTERNAL_PERIPHERAL_CLOCK_MODE 1
        #define INTERNAL_PERIPHERAL_UART0_MODE 0

        #define INTERNAL_PERIPHERAL_TIMERA_MODE 0

    g、调用方法

    在主循环的第1行调用,如下语句:

Target.PTL.Modbus.Dispose();
    可在主循环的任意位置,改变输入寄存器或者保持寄存器的数值,以备主modbus调用,样例代码如下:

        while(1)

{

Target.PTL.Modbus.Dispose();

if (Target.PTL.Modbus.flag == True)

{

Target.PTL.Modbus.flag = False;

//收到写保持寄存器数据

//读保持寄存器

//读输入寄存器

//喂狗

Target.HAL.WatchDog.Feed();

}

    3、CModbus类成员变量和成员函数的说明
    成员变量:
        uint16 usRegInputStar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入寄存器起始地址uint16 usRegInputBuf[MODBUS_REG_INPUT_NREGS];      输入寄存器缓冲Buffer
uint16 usRegHoldingStar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
uint16 usRegHoldingBuf[MODBUS_REG_HOLDING_NREGS];  保持寄存器缓冲Buffer
    成员函数

CModbus(voi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构造函数

void Dispose(voi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主循环的第1行调用

    注1:本文中示例代码用绿色标注。

    注2:本文中与使用密切相关的成员变量与成员函数用红色标注。

网友:
很好,代码部分如果能再规整点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