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149单片机 IO口选为输入,默认电平是低还是高?

楼主:
假如MSP430上电,此时IO口默认是输入,我不对IO操作,那么此时是高电平还是低?
又假如上电后,我将P1改为输出,之后不对P1操作,那么电平默认是高还是低?

网友:
MSP430上电默认状态是输入,低电平。
如果你设置为数据,及时不对其进行操作,它还是默认低电平。
之后你设置Px口为输出管脚,并且PxOUT寄存器置1,输出才为高电平。

网友:
要不要截个寄存器的图,149的手册找不到了

网友:
输入情况下I/O引脚处于浮动状态(高阻),只有配置上下拉电阻后才会稳定

网友:
我记得默认的话,是输入,而且是低电平,其实确定这个电平的话并不困难,万用表一搭就知道 了、

网友:
我感觉确保程序运行没问题,尽量进行管脚配置,管脚默认电平,不一定每次都是同一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