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频繁变化数据的存储问题

楼主:
我用msp430做一个远程监控设备,它每10s从下位机接收一个数据包,存储起来,10min之后它再通过GPRS模块将数据上传到服务器。
我打算将数据存储到msp430的flash中,但是只有10万次的擦写。按照10s的频率算,也就11天多一点。显然这是不够的。
我这个估算是不是对的?如果对了那么有不有其他的存储器可以用于这种情况呢?

网友A:
你可以多个页写满后再擦错,没必要每收到一个数据包就擦写一次。或者直接换成FR系列,铁电的擦写次数可以认为是无限次的。

网友B:
存到flash里的目的是掉电不丢失?如果你系统失电的概率没那么高的话。或者说丢了几个数据没关系的话,可以不用每次都往flash里面刷,比如三分钟五分钟放一次或者干脆不放,搁在RAM里面10分钟到了直接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多个页写满后再擦错,没必要每收到一个数据包就擦写一次。或者直接换成FR系列,铁电的擦写次数可以认 ...

明白,多谢指教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存到flash里的目的是掉电不丢失?如果你系统失电的概率没那么高的话。或者说丢了几个数据没关系的话,可以 ...

主要是考虑到ram容量不够,后来发现是够的,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。

网友:
外扩fram,一劳永逸

网友C:
再牛逼的存储器也扛不住你那么频繁的擦写,我不知道你采集的数据是否变化很大?对于一些重复的数据其实可以不保存的,也可以减少数据量,其次,如果数据要保存在存储器中可以在多个地址替换写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再牛逼的存储器也扛不住你那么频繁的擦写,我不知道你采集的数据是否变化很大?对于一些重复的数据其实可以 ...

“在多个地址替换写”是什么意思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“在多个地址替换写”是什么意思呢?

比如有两块地址A和B,A和B交替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