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5529定时器问题

楼主(2015-09-25):
来自手机
MSP430F5529定时器问题
接32.768k,用定时实现半秒时钟竟然慢很多,大概20分钟慢两分钟,后改成RTC计时才准确,不知为什么差异这么大

网友A:
进入定时器地址跳转,执行定时器编写的指令,都需要时间,积少成多,应该就是这样。

网友B:
用示波器测一下晶振输出脚的频率,判断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