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晚十点群直播】 0 欧姆电阻的作用

楼主:
百度搜索了一下资料,仅供参考:
1、PCB 布线时跨线
2、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,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
3、.在高频信号下,充当电感或电容
4、.单点接地(指保护接地、工作接地、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,各自成为独立系统)
5、做电路保护,充当低成本熔丝
6、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,用贴片电阻效果好
7、……

以下内容由女神(@okhxyyo )整理,感谢女神
16号:0欧姆我是当地隔离的
super:0欧姆我是当跳线的,有时当导线
小玉:0欧姆其实很多用途的
16号:跳线也有,曾经搞过一个对方不确定启动方式的dsp,就用 0欧姆做跳线,想怎么起自己焊去。
女神:看到原子的mini板上的两个相同的3.3V电源之间有一端是用的0欧电阻,这是什么道理?有人回复的,大家来说说这是什么道理?
super:我觉得是方便调试
小玉:是不是数字电源引脚和模拟引脚之间
16号:原子的有可能是根据不同的控制协议选择不同的连接方式,就是当跳线用的
小玉:跳线太笼统。做单点接地的时候也有可能用。为了方便调试模块电路有时候也故意增加0欧姆电阻。比如测试电源风流的时候
女神: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,以0欧姆代替,实际调试的时候,确定参数,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。
小玉:这种情况我会选一个大电阻。比如说我不确定,但是要paba,会选4.7k或者10k。
女神:为什么?
小玉:我担心0欧会影响电路造成伤害。我觉得放一个差不多的阻值也可以,其实如果用ad的话,我就把阻值value打问号处理了。
秋秋:0欧实际上是多少欧?
小玉:0欧姆,但是也是有误差的
秋秋:不可能是0欧姆,估算一下数量级吧。0.01欧?还是更小
小玉:0欧姆也是有精度的
秋秋:0欧有精度,同时0欧也有阻值
女神:一般就用百五的把
秋秋:阻值估算一下会在什么数量级,5%和1%都是精度,但是,基础数是0,那么5%和1%有区别么?
小玉:女神,0欧姆1%的理论范围是多少
女神:我也不知道
女神:0欧姆电阻实际是电阻值很小的电阻,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,接0欧姆电阻,接上电流表,这样方便测耗电流,可用于测量大电流。
秋秋:不同尺寸0欧电阻允许通过电流不同,一般0603的1A,0805的2A,所以不同电流会选用不同尺寸。
女神:有功率要求
秋秋:0603的额定限制功率是1/10W,0805一般是1/8W,所以也能根据这个推测出0欧的阻值
小玉:这样,0欧姆不好算功率吧
秋秋:小于0.1欧,感觉和R050没啥区别
飞鸿:各位大神,0欧电阻有频率阻抗特性曲线吗?
女神:做电路保护,充当低成本熔丝(圈圈USB电路中以0欧0603电阻充当USB过流保护)由于PCB上走线的熔断电流较大,如果发生短路过流等故障时,很难熔断,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事故。由于0欧电阻电流承受能力比较弱(其实0欧电阻也是有一定的电阻的,只是很小而已),过流时就先将0欧电阻熔断了,从而将电路断开,防止了更大事故的发生。有时也会用一些阻值为零点几或者几欧的小电阻来做保险丝。不过不太推荐这样来用,但有些厂商为了节约成本,就用此将就了。
秋秋:阻抗特性曲线估计没有,毕竟焊锡、铜箔都有阻值,和0欧的阻值接近。
女神:F极就是百一精度
小玉:我觉得是有的
秋秋:要么就得将铜箔和焊锡都计算进去
小玉:一根导线也有等效的电感和电容,就跟你在pcb上面的一段线,频率上升之后
秋秋:没错
女神:是的
秋秋:如果你计算到那个地步了,那么0欧电阻也会有自己的特性曲线
女神: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。当分割电地平面后,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,此时,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,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,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,容易干扰/被干扰。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,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,减小干扰。
小玉:这一点不好理解,女神画个图,为什么分割电地平面之后造成回路大,
秋秋:为什么要分割地平面
飞鸿:有个adc上有模拟电源跟数字电源引脚,但是只有一种地,那这个地是划在数字里好还是模拟里好呢,
小玉:可以通过电感或者磁珠进行连接
女神:减少干扰把,我碰到过一个芯片的pcb,就是分割出来分成了三种地,地之间用0欧电阻跨接
女神:对,也可以用电感或瓷猪
女神:配置电路,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。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,易引起误会,为了减少维护费用,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。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,用贴片电阻效果好。
秋秋:那么考虑一个问题:能否用1欧的电阻代替0欧电阻,什么情况下必须用0欧电阻而不用1欧的电阻
小玉:那要区别1欧根0欧的作用,比如单点接地,能用1欧姆吗?
小玉:比如测电流的用法可以用一欧吗
秋秋:那还真可以吧,测电流的话
小玉:地平面不行。
小玉:测电流也不行吧,测电流的作用是在需要的时候方便断开,不需要的时候要求是一根导线,如果1欧上产生压降那么会导致本应是一个电源的系统变成两个,可能会引起连接错误,比如ttl低电平
秋秋:0欧和R050应该没有区别吧
女神:如果没区别为什么0欧还有精度区别?
秋秋:价格,价格,天壤之别。
小玉:我觉得价格不能做比较
女神:我觉得也是一种比较,成本问题
秋秋:不,差别很大。R010+-1%那是0.0099-0.0101欧
0R00+-1%那是0.00-0.01欧。这能一样么
女神:做电路保护,充当低成本熔丝(圈圈USB电路中以0欧0603电阻充当USB过流保护)由于PCB上走线的熔断电流较大,如果发生短路过流等故障时,很难熔断,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事故。由于0欧电阻电流承受能力比较弱(其实0欧电阻也是有一定的电阻的,只是很小而已),过流时就先将0欧电阻熔断了,从而将电路断开,防止了更大事故的发生。有时也会用一些阻值为零点几或者几欧的小电阻来做保险丝。不过不太推荐这样来用,但有些厂商为了节约成本,就用此将就了。
小玉:融丝是有熔断特性曲线,那么电阻有吗?
秋秋:木有
小玉:比如0603就是1a,当然,熔断的时间跟实际电流有关
秋秋:1A不是熔断电流吧
女神:是最大电流
小玉:是额定电流
秋秋:都有直流电源吧,直接短接就能试出熔断电流,1欧左右比较合适
秋秋:我觉得0欧就是电阻基体上镀了层导电膜,然后就拿出来卖了

PS:
    此帖只是问题贴,更多内容请加群(309018200),25日 晚十点 准时开始讨论。    当然大家也可以跟帖发表自己对这个话题的看法,经验,以及认识, 欢迎跟帖。。。

声明:【晚十点群直播】系列栏目仅供EEWORLD网友交流讨论,版权归话题原创作者及EEWORLD所有,谢绝转载。

网友A:
晚十点群直播,,有点太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晚十点群直播,,有点太晚

太早了,大家好像都在忙别的事情。。
要是可以,想几点开始? 提个建议呗,

网友B:
我看到原子的mini板上的两个相同的3.3V电源之间有一端是用的0欧电阻,这是什么道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看到原子的mini板上的两个相同的3.3V电源之间有一端是用的0欧电阻,这是什么道理?

加群,,讨论走起了,大神都在群里,我只是负责场地的,哇咔咔,,

网友:
还有这样的活动还不知道

以前都搞的什么呀,搞出什么收获的呀

我还在琢磨看来两三年了我的宽带装机地址TMD一直被弄错,得追这个问题

所以现在用这网都觉别扭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有这样的活动还不知道

以前都搞的什么呀,搞出什么收获的呀

我还在琢磨看来两三年了我的宽带装机地 ...

加群 一起来讨论,,,,加群(309018200)

网友:
你不是小号吧

网友D:
哎,昨天讨论热烈的时候,断网了!流量也用光了,就没参与讨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哎,昨天讨论热烈的时候,断网了!流量也用光了,就没参与讨论。

难怪你昨天怎么后来不见了~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哎,昨天讨论热烈的时候,断网了!流量也用光了,就没参与讨论。

原来如此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错,继续努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