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g2553闹钟源程序

楼主:
  •   #include
  • #include"config.h"
  • #include"1838.h"
  • #include"1602.h"
  • #include"dh11.h"
  • #include"ds3231.h"
  • #include"ta.h"
  • //#include"adc.h"
  • int main(void)
  • {
  •   extern_12m();
  •   hc164_init();
  •   LCD_init();
  •   h1838_init();
  •   init_TA();
  • //  I2cByteWrite(0xD0,0x0e,0);
  • //  I2cByteWrite(0xD0,0x0f,0);
  • //  ModifyTime(15,7,19,12,07,00);//初始化时钟,2007/11/20,12/59/00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时采用24小时制
  •   get_show_time();
  •   get_show_Temperature();
  •   dh11_read();
  • // adc_init();
  •   _EINT();
  •   while (1)
  •   {
  • //  LCD_disp_string(0,0,"I AM A BOY?");
  • //  LCD_disp_string(0,1,"YOU ARE A GIRL!");
  •   Red_Code();
  •   Key_Icode(key_code[2]);
  • }
  • }
  • #include"config.h"
  • uchar change;
  • void extern_12m()
  • {
  •  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// Stop WDT
  •   if (CALBC1_12MHZ==0xFF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f calibration constant erased
  •   {
  •     while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o not load, trap CPU!!
  •   }
  •   DCOCT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lect lowest DCOx and MODx settings
  •   BCSCTL1 = CALBC1_12MHZ;
  •   DCOCTL = CALDCO_12MHZ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oad 8MHz constants
  • }
  • void hc164_init()
  • {
  •   P1OUT &= ~(BIT6+BIT7+BIT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P1.0
  •   P1DIR |=BIT6+BIT7+BIT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1.0 output
  •   P2OUT &= ~(BIT0+BIT1+BIT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P1.0
  •   P2DIR |=BIT0+BIT1+BIT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1.0 output
  • }
  • void LCD_delay_10us(uint n) // - - 10微秒的延时子程序
  • {
  •   uint i,j;
  •   for(i=n;i>0;i--)
  •     for(j=4;j>0;j--);
  • }
  • void sendbyte(uchar byte)
  • {
  • uchar c,num;
  • num=byte;
  • for(c=0;c<8;c++)
  • {
  • P1OUT&=~0x80;
  • CLK0;
  • P1OUT|=num&0x80; //(0x80即十进制的128, 二进制的10000000 按位发送
  • CLK1;
  • num<<=1;
  • }
  • }
  • // - - 向LCD1602写指令
  • void LCD_write_command(uchar dat)
  • {
  • LCD_delay_10us(2);
  • LCD_RS_LOW; // - - 指令
  • //LCD_RW_LOW; // - - 写入
  • sendbyte(dat);
  • LCD_delay_10us(2);
  • LCD_EN_HIGH; // - - 允许
  • LCD_delay_10us(2);
  • LCD_EN_LOW;
  • }
  • // - - 向LCD1602写数据
  • void LCD_write_data(uchar dat)
  • {
  • LCD_delay_10us(2);
  • LCD_RS_HIGH;// - - 数据
  • //LCD_RW_LOW;// - - 写入
  • sendbyte(dat);
  • LCD_delay_10us(2);
  • LCD_EN_HIGH;// - - 允许
  • LCD_delay_10us(2);
  • LCD_EN_LOW;
  • }
  • // - - 设置显示位置
  • void LCD_set_xy(uchar x,uchar y)
  • {
  •   uchar address;
  •   if(y==1)
  •   {
  •     address=0x80+x; // - - 第一行位置
  •   } else {
  •     address=0xc0+x; // - - 第二行位置
  •   }
  • //    LCD_delay_10us(1);
  •     LCD_write_command(address);
  • }
  • // - - 显示一个字符函数
  • void LCD_disp_char(uchar x,uchar y,uchar dat) // - - LCD_disp_char(0,1,0x38); // - - 显示8
  • {
  •     LCD_set_xy(x,y);
  • //    LCD_delay_10us(1);
  •     LCD_write_data(dat);
  • }
  • // - - 显示一个字符串函数
  • void LCD_disp_string(uchar x,uchar y,char *s)
  • {
  •   LCD_set_xy(x,y);
  • // LCD_delay_10us(1);
  •   while(*s!='\0')
  •   {
  •     LCD_write_data(*s);
  •     s++;
  •   }
  • }
  • void LCD_init(void)
  • {
  • LCD_delay_10us(20);
  • LCD_write_command(0x38); // - - 设置8位格式,2行,5x7
  • LCD_delay_10us(5);
  • LCD_write_command(0x0c); // - - 整体显示,关光标,不闪烁
  • LCD_delay_10us(5);
  • LCD_write_command(0x06); // - - 设定输入方式,增量不移位
  • LCD_delay_10us(5);
  • LCD_write_command(0x01); // - - 清除屏幕显示
  • LCD_delay_10us(200);
  • }
  • #include"config.h"
  • #define IR_DIR_IN P2DIR&=~BIT3//红外接收头P1.0设置为输入,
  • #define RED_R (P2IN&BIT3)//红外接收头输入值
  • void h1838_init()
  • {
  •   IR_DIR_IN;
  • }
  • uchar KEY_VAL;
  • uchar key_code[4],code_value;
  • void Red_Code()
  • {
  • uchar i,j,k = 0;
  • for(i = 0;i < 19;i++)
  • {
  •   delay_us(400);           //延时400us
  •   if(RED_R)                //9ms内有高电平,则判断为干扰,退出处理程序
  •   {
  •       return;
  •   }
  • }
  • while(!RED_R);            //等待9ms低电平过去
  • for(i=0;i<5;i++)          //是否连发码
  • {
  •   delay_us(500);
  •   if(!RED_R)
  •    {
  •      return;
  •    }
  • }
  • while(RED_R);               //等待4.5ms高电平过去
  • for(i = 0;i < 4;i++)        //接收4个字节的数据
  • {
  •   for(j = 0;j < 8;j++)      //每个字节的数据8位
  •   {
  •    while(!RED_R);           //等待变高电平
  •    while(RED_R)             //计算高电平时间
  •    {
  •     delay_us(100);
  •     k++;
  •     if(k >22)               //高电平时间过长,则退出处理程序
  •     {
  •      return;
  •     }
  •    }
  •    code_value>>=1;          //接受一位数据
  •    if(k >= 7)
  •    {
  •     code_value|=0x80;       //高电平时间大于0.56,则为数据1
  •    }
  •    k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计时清零
  •   }
  •   key_code=code_value;  //四个字节的数据
  • }
  • //  Key_Icode();             //调用赋值函数
  • // Display_Key(KEY_VAL);     //显示按键值
  • //  delay_ms(50);
  • }

复制代码

  • #include
  • 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  • 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  • #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
  • #define CLK0  P1OUT&=~BIT6
  • #define CLK1   P1OUT|=BIT6
  • #define LCD_EN_HIGH         P2OUT|=BIT2   //拉高
  • #define LCD_EN_LOW          P2OUT&=~BIT2  //拉低
  • #define LCD_RW_HIGH         P2OUT|=BIT1   //拉高
  • #define LCD_RW_LOW          P2OUT&=~BIT1   //拉低
  • #define LCD_RS_HIGH         P2OUT|=BIT0   //拉高
  • #define LCD_RS_LOW          P2OUT&=~BIT0   //拉低
  • #define CPU_F ((double)12000000)   //外部高频晶振8MHZ
  • //#define CPU_F ((double)32768)   //外部低频晶振32.768KHZ
  • #define delay_us(x) __delay_cycles((long)(CPU_F*(double)x/1000000.0))
  • #define delay_ms(x) __delay_cycles((long)(CPU_F*(double)x/1000.0))
  • #define KEY_0     0x16                 //键0
  • #define KEY_1     0x0C                 //键1
  • #define KEY_2     0x18                 //键2
  • #define KEY_3     0x5E                 //键3
  • #define KEY_4     0x08                 //键4
  • #define KEY_5     0x1C                 //键5
  • #define KEY_6     0x5A                 //键6
  • #define KEY_7     0x42                 //键7
  • #define KEY_8     0x52                 //键8
  • #define KEY_9     0x4A                 //键9
  • #define prex      0x44                 //电源
  • #define nex       0x40                 //模式
  • #define play_pause 0x43                 //静音
  • #define ch_       0x45                //模式
  • #define ch        0x46
  • #define cha       0x47                 //模式
  • #define __         0x07
  • #define _a        0x15
  • #define eq        0x09
  • #define _100a      0x19
  • #define _200a      0x0d
  • #define power      0x12            //power
  • #define up      0x1b            //up
  • #define down      0x1a            //down
  • #define left      0x04            //left
  • #define right      0x06            //right
  • #define ok      0x05            //0k

复制代码

  • #include"config.h"
  • //连接端口
  • #define DHT11_Dir      P1DIR
  • #define DHT11_In       P1IN
  • #define DHT11_Out      P1OUT
  • #define DHT11_Bit      BIT0
  • char dh11_str[8];
  • //8bit湿度+8bit湿度小数点
  • //8bit温度+8bit温度小数点
  • //数据位为0是高电平26~28us | 1高电平70us
  • uchar DHT11_Data[5] = {0}; //从DHT11中读到的数据
  • void read_DHT11(uchar *Data)
  • {
  •     uchar re,m,n,Time_out;
  •     DHT11_Dir &= (~DHT11_Bit);        //引脚为输入
  •     for(n = 0; n < 5; n++)
  •     {
  •         for(m = 0; m < 8; m++)
  •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    while( !(DHT11_In & DHT11_Bit) );     //每1bit以50us低电平时限开始,直到高电平到来
  •             delay_us(30);
  •             re = 0;
  •             if((DHT11_In & DHT11_Bit))          //30us后还是高电平说明是1
  •    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        re = 1;
  •    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    Time_out = 2;
  •             while((DHT11_In & DHT11_Bit) && (Time_out++ ));
  •             if(Time_out == 1)                   //超时处理
  •    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•    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    *Data <<= 1;
  •             if(re)
  •    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        *Data |= 0x01;
  •    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Data++;
  •     }
  • }
  • //DHT11的握手协议模拟和数据的读取
  • uchar DHT11_GetData(void)
  • {
  •     uchar o,sum;
  •     DHT11_Dir |= DHT11_Bit;
  •     DHT11_Out &= ~DHT11_Bit;    //拉低,发出开始信号
  •     delay_ms(18);               //拉低18ms
  •     DHT11_Out |= DHT11_Bit;     //拉高20us等待
  •     delay_us(20);
  •     DHT11_Dir &= (~DHT11_Bit);
  •     if( !(DHT11_In & DHT11_Bit) )       //DHT11响应
  •     {
  •         while( !(DHT11_In & DHT11_Bit) );       //80us低电平,等待DHT11的响应信号
  •         while( (DHT11_In & DHT11_Bit) );        //DHT11准备发送数据
  •         read_DHT11(DHT11_Data);                 //主机接收数据
  •         sum = 0;
  •         for(o = 0; o < 4; o++)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校验
  •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  sum += DHT11_Data[o];
  •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if(sum != DHT11_Data[4])
  •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  return 0;
  •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else
  •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  return 1;
  •         }
  •     }
  •     return 0;
  • }
  • //对温度湿度进行格式化(如果获取温度成功)
  • void DHT11_format(char *Des_str)
  • {
  •     Des_str[0] = DHT11_Data[0]/10 + 0x30;
  •     Des_str[1] = DHT11_Data[0]%10 + 0x30;
  •     Des_str[2] = '%';
  •     Des_str[3] = ' ';
  •     Des_str[4] = DHT11_Data[2]/10 + 0x30;
  •     Des_str[5] = DHT11_Data[2]%10 + 0x30;
  •     Des_str[6] = 'C';
  •     Des_str[7] = ' ';
  • }
  • void dh11_read()
  • {
  •   if(DHT11_GetData())
  •    DHT11_format(dh11_str);
  •   LCD_disp_string(0,0,dh11_str);
  • }

复制代码

  • #include"config.h"
  • #define SDA_DIR_OUT P1DIR|=BIT4
  • #define SDA_DIR_IN P1DIR&=~BIT4
  • #define SCL_DIR_OUT P1DIR|=BIT5
  • #define SDA_IN P1IN&BIT4
  • #define SDA1 P1OUT|=BIT4
  • #define SDA0 P1OUT&=~BIT4
  • #define SCL1 P1OUT|=BIT5
  • #define SCL0 P1OUT&=~BIT5
  • uchar year,month,date,hour,minute,second;
  • uchar const table[]={'0','1','2','3','4','5','6','7','8','9'};
  • uchar const month_12[]={31,29,31,30,31,30,31,31,30,31,30,31};
  • uchar clockset,clockon,clockoff[5],clock_on;
  • uchar oclock[5][2];
  • uchar BCD2HEX(uchar val)    //BCD转换为Byte
  • {
  •     uchar temp;
  •     temp=val&0x0f;
  •     val>>=4;
  •     val&=0x0f;
  •     val*=10;
  •     temp+=val;
  •     return temp;
  • }
  • uchar HEX2BCD(uchar val)    //B码转换为BCD码
  • {
  •     uchar i,j,k;
  •     i=val/10;
  •     j=val%10;
  •     k=j+(i<<4);
  •     return k;
  • }
  • void Start_I2C()
  • {
  •     SDA_DIR_OUT;
  •     SCL_DIR_OUT;
  •     SDA1;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
  •     delay_us(5);
  •     SCL1;
  •     delay_us(5);             //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.7us,延时
  •     SDA0;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起始信号
  •     delay_us(5);             //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
  • //    SCL0;                  //钳住I2C总线,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
  • //    delay_us(2);
  • }
  • void Stop_I2C()
  • {
  •     SDA_DIR_OUT;
  •     SCL_DIR_OUT;
  •     SDA0;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
  •     delay_us(5);             //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
  •     SCL1;                  //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
  •     delay_us(5);
  •     SDA1;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
  •     delay_us(1);
  • }
  • void SendByte(uchar c)
  • {
  •     uchar BitCnt;
  •     SDA_DIR_OUT;
  •     SCL_DIR_OUT;
  •     SCL0;
  •     delay_us(10);
  •     for(BitCnt=0;BitCnt<8;BitCnt++)         //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
  •     {
  •         if(c&0x80)
  •             SDA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发送位
  •         else
  •             SDA0;
  •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•           SCL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时钟线为高,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
  •           delay_u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
  •           SCL1;
  •           delay_us(5);
  •           c=c<<1;
  •           SCL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时钟线为高,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
  •           delay_us(5);
  •     }
  •     SDA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,准备接收应答位
  •     delay_us(1);
  •     SCL0;
  •     delay_us(1);
  •     SCL1;
  •     delay_us(1);
  •      SCL0;
  • }
  • uchar ReceiveByte(uchar b)
  • {
  •   uchar i;
  •   uchar temp;
  •   uchar Dat=0;
  • /*
  •   SDA_H;
  •   delay(5);
  •   SCL_L;
  •   delay(5);
  • */
  • SDA_DIR_IN;
  •   for(i=0;i<8;i++)
  •     {
  •           SCL1;
  •       delay_us(5);
  •           Dat=Dat<<1;
  •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•           temp=SDA_IN;
  •           if(temp&0x10)
  •             Dat|=0x01;
  •           else
  •             Dat|=0x00;
  •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•          SCL0;
  •           delay_us(5);
  •     }
  •    SDA_DIR_OUT;
  •   if(b)//每收一个数后发送ACK或nACK
  •     SDA1;
  •   else
  •     SDA0;
  •   delay_us(1);
  •   SCL1;
  •   delay_us(1);
  •   SCL0;
  •   delay_us(1);
  •   SDA1;        //释放总线
  •   delay_us(1);
  •   return Dat;
  • }
  •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• /***********将一个字节写入DS3231指定的地址***********/
  • void I2cByteWrite(uchar device,uint addr,uchar bytedata)
  • {
  •   Start_I2C();
  • // delay_us(1);
  •   SendByte(device);
  • // delay_us(1);
  •   SendByte(addr);
  • // delay_us(1);
  •   SendByte(bytedata);
  • // delay_us(1);
  •   Stop_I2C();
  • }
  •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• /************从DS3231指定的地址读一个字节************/
  • uchar I2cByteRead(uchar device,uint addr)
  • {
  •   uchar Dat=0;
  •   Start_I2C();
  •   SendByte(device);
  • //  delay_us(1);
  •   SendByte(addr);
  • //  delay_us(1);
  •   Start_I2C();
  •   SendByte(0xd1);//读数
  • // delay_us(1);
  •   Dat=ReceiveByte(1);//只接收一个字节,所以发nACK
  •   Stop_I2C();
  •   return Dat;
  • }
  •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• /*********************读取时间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• void Readtime(void)
  • {
  •   year=I2cByteRead(0xd0,0x06);  //年
  •   month=I2cByteRead(0xd0,0x05); //月
  •   date=I2cByteRead(0xd0,0x04);  //日
  •   hour=I2cByteRead(0xd0,0x02);  //时
  •   minute=I2cByteRead(0xd0,0x01);//分
  •   second=I2cByteRead(0xd0,0x00);//秒
  • }
  •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• /****************修改时间,BCD码输入*****************/
  • void ModifyTime(uchar yea,uchar mon,uchar da,uchar hou,uchar min,uchar sec)
  • {
  •   uchar temp=0;
  •   temp=HEX2BCD(yea);
  •   I2cByteWrite(0xD0,0x06,temp);//修改年
  •   temp=HEX2BCD(mon);
  •   I2cByteWrite(0xD0,0x05,temp);//修改月
  •   temp=HEX2BCD(da);
  •   I2cByteWrite(0xD0,0x04,temp);//修改日
  •   temp=HEX2BCD(hou);
  •   I2cByteWrite(0xD0,0x02,temp);//修改时
  •   temp=HEX2BCD(min);
  •   I2cByteWrite(0xD0,0x01,temp);//修改分
  •   temp=HEX2BCD(sec);
  •   I2cByteWrite(0xD0,0x00,temp);//修改秒
  • }
  •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• /****************读取时间 计算 并显示****************/
  • void get_show_time(void)
  • {
  • uchar temp1,temp2;
  • char a[2];
  • temp1=I2cByteRead(0xd0,0x06);  //年
  • temp2=BCD2HEX(temp1);
  • a[0]=table[temp2/10];
  • a[1]=table[temp2%10];
  • LCD_disp_string(0,1,a);
  • LCD_disp_char(2,1,'-');
  • temp1=I2cByteRead(0xd0,0x05);  //月
  • temp2=BCD2HEX(temp1);
  • a[0]=table[temp2/10];
  • a[1]=table[temp2%10];
  • LCD_disp_string(3,1,a);
  • LCD_disp_char(5,1,'-');
  • temp1=I2cByteRead(0xd0,0x04);  //日
  • temp2=BCD2HEX(temp1);
  • a[0]=table[temp2/10];
  • a[1]=table[temp2%10];
  • LCD_disp_string(6,1,a);
  • LCD_disp_char(8,1,'-');
  • temp1=I2cByteRead(0xd0,0x03);  //星期
  • temp2=BCD2HEX(temp1);
  • temp2=table[temp2];
  • LCD_disp_char(9,1,temp2);
  • LCD_disp_char(10,1,' ');
  • LCD_disp_char(8,0,' ');
  • if(clockset==0)
  • {
  • temp1=I2cByteRead(0xd0,0x02);  //时 24小时制
  • temp1&=0x3f;
  • temp2=BCD2HEX(temp1);
  • a[0]=table[temp2/10];
  • a[1]=table[temp2%10];
  • LCD_disp_string(8,0,a);
  • LCD_disp_char(10,0,':');
  • temp1=I2cByteRead(0xd0,0x01);  //分
  • temp2=BCD2HEX(temp1);
  • a[0]=table[temp2/10];
  • a[1]=table[temp2%10];
  • LCD_disp_string(11,0,a);
  • LCD_disp_char(13,0,':');
  • temp1=I2cByteRead(0xd0,0x00);  //秒
  • temp2=BCD2HEX(temp1);
  • a[0]=table[temp2/10];
  • a[1]=table[temp2%10];
  • LCD_disp_string(14,0,a);
  • }
  • if(clockset!=0)
  • {
  • LCD_disp_string(8,0,"        ");
  • a[0]=table[oclock[clockset-1][0]/10];
  • a[1]=table[oclock[clockset-1][0]%10];
  • LCD_disp_string(8,0,a);
  • LCD_disp_char(10,0,'-');
  • a[0]=table[oclock[clockset-1][1]/10];
  • a[1]=table[oclock[clockset-1][1]%10];
  • LCD_disp_string(11,0,a);
  • LCD_disp_string(13,0,"CK");
  • LCD_disp_char(15,0,table[clockoff[clockset-1]]);
  • }
  • }
  • //显示温度
  • void get_show_Temperature(void)
  • {
  •   if(change==0)
  •   {
  •     uchar Ttemp1,Ttemp2;
  •    char a[2];
  •     Ttemp1=I2cByteRead(0xd0,0x11);     //温度 高字节
  •     Ttemp2=BCD2HEX(Ttemp1);
  • //     LCD_disp_string(9,1,"     ");
  • //    Ttemp3=I2cByteRead(0xd0,0x12);    //温度低字节
  • //    Ttemp4=BCD2HEX(Ttemp3);
  •     a[0]=table[Ttemp2/10];
  •     a[1]=table[Ttemp2%10];
  •     LCD_disp_string(13,1,a);
  •     LCD_disp_char(15,1,'c');
  •   }
  •   if(change!=0)
  •   {
  •    LCD_disp_string(13,1,"   ");
  •   LCD_disp_char(15,1,table[change-1]);
  •   }
  •   if((clockset!=0)&&(change==0))
  • {
  •    LCD_disp_string(13,1,"   ");
  •    LCD_disp_char(13,1,table[clockset]);
  •    LCD_disp_char(15,1,table[clockon]);
  • }
  • }
  • void change_del()
  • {
  •   uchar temp1,temp2,temp3,temp4;
  •   if(change>0)
  •   {
  •    temp1=I2cByteRead(0xd0,change-1);
  •    temp2=BCD2HEX(temp1);
  •    temp2-=1;
  •    if(change<3)
  •    {
  •    if(temp2>59)
  •      temp2=59;
  •    }
  •     if(change==3)
  •     {
  •       if(temp2>23)
  •        temp2=23;
  •     }
  •    if(change==4)
  •    {
  •      if(temp2==0)
  •        temp2=7;
  •    }
  •     if(change==5)
  •     {
  •       if(temp2==0)
  •       {
  •         temp3=I2cByteRead(0xd0,0x05);
  •         temp4=BCD2HEX(temp3);
  •         temp2=month_12[temp4-1];
  •       }
  •     }
  •    if(change==6)
  •    {
  •       if(temp2==0)
  •       temp2=12;
  •    }
  •     temp2=HEX2BCD(temp2);
  •   I2cByteWrite(0xD0,change-1,temp2);//修改年
  •   }
  • }
  • void change_add()
  • {
  •   uchar temp1,temp2,temp3,temp4;
  •   if(change>0)
  •   {
  •    temp1=I2cByteRead(0xd0,change-1);
  •    temp2=BCD2HEX(temp1);
  •    temp2+=1;
  •    if(change<3)
  •    {
  •    if(temp2>59)
  •      temp2=0;
  •    }
  •     if(change==3)
  •     {
  •       if(temp2>23)
  •        temp2=0;
  •     }
  •    if(change==4)
  •    {
  •      if(temp2==8)
  •        temp2=1;
  •    }
  •     if(change==5)
  •     {
  •         temp3=I2cByteRead(0xd0,0x05);
  •         temp4=BCD2HEX(temp3);
  •         if(temp2>month_12[temp4-1])
  •         temp2=1;
  •     }
  •    if(change==6)
  •    {
  •       if(temp2==13)
  •       temp2=1;
  •    }
  •     temp2=HEX2BCD(temp2);
  •   I2cByteWrite(0xD0,change-1,temp2);//修改年
  •   }
  • }
  • void change_set()
  • {
  •   ++change;
  •   if(change>=8)
  •     change=0;
  • }
  • void clock_set()
  • {
  • ++clockset;
  • if(clockset>=6)
  •    clockset=0;
  • }
  • void clock_add()
  • {
  •   change=0;
  •   ++clockon;
  •   if( clockon==3)
  •     clockon=0;
  • }
  • void clock_change()
  • {
  •   if(clockon==1)
  •   {
  •     ++oclock[clockset-1][1];
  •     if(oclock[clockset-1][1]>59)
  •       oclock[clockset-1][1]=0;
  •   }
  •   if(clockon==2)
  •   {
  •      ++oclock[clockset-1][0];
  •     if(oclock[clockset-1][0]>23)
  •       oclock[clockset-1][0]=0;
  •   }
  • }
  • void Key_Icode(uchar dat)
  • {
  •    LCD_disp_char(10,1,' ');
  • //  LCD_disp_string(10,1,"   ");
  •    switch(dat)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3个字节是数据,第4个字节是反码
  •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为了更稳定,可以加上第4个字节数据的判断
  •    case KEY_0:KEY_VAL=0; LCD_disp_char(11,1,KEY_VAL+0x30);  LCD_disp_char(12,1,' '); break;
  •    case KEY_1:KEY_VAL=1; LCD_disp_char(11,1,KEY_VAL+0x30);  LCD_disp_char(12,1,' '); break;
  •    case KEY_2:KEY_VAL=2; LCD_disp_char(11,1,KEY_VAL+0x30);  LCD_disp_char(12,1,' '); break;
  •    case KEY_3:KEY_VAL=3; LCD_disp_char(11,1,KEY_VAL+0x30);   LCD_disp_char(12,1,' ');break;
  •    case KEY_4:KEY_VAL=4; LCD_disp_char(11,1,KEY_VAL+0x30);   LCD_disp_char(12,1,' ');break;
  •    case KEY_5:KEY_VAL=5; LCD_disp_char(11,1,KEY_VAL+0x30);   LCD_disp_char(12,1,' ');break;
  •    case KEY_6:KEY_VAL=6;  LCD_disp_char(11,1,KEY_VAL+0x30);  LCD_disp_char(12,1,' ');break;
  •    case KEY_7:KEY_VAL=7; LCD_disp_char(11,1,KEY_VAL+0x30);   LCD_disp_char(12,1,' ');break;
  •    case KEY_8:KEY_VAL=8; LCD_disp_char(11,1,KEY_VAL+0x30);   LCD_disp_char(12,1,' ');break;
  •    case KEY_9:KEY_VAL=9; LCD_disp_char(11,1,KEY_VAL+0x30);   LCD_disp_char(12,1,' ');break;
  •    case prex:LCD_disp_string(11,1,"PR");clock_change();break;
  •    case nex :LCD_disp_string(11,1,"NX");clock_add();break;
  •    case play_pause:LCD_disp_string(11,1,"PS");clock_set();break;
  •    case ch_: LCD_disp_string(11,1,"C-");change_del();break;
  •    case ch: LCD_disp_string(11,1,"CH");change_set();break;
  •    case cha:LCD_disp_string(11,1,"C+");change_add();break;
  •    case eq: LCD_disp_string(11,1,"EQ");
  •              if(clockoff[clockset-1]==0)
  •                clockoff[clockset-1]=1;
  •              else clockoff[clockset-1]=0;
  •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•    case _a:LCD_disp_string(11,1,"V+");break;
  •    case __:LCD_disp_string(11,1,"V-");break;
  •    case _100a:LCD_disp_string(11,1,"1+");break;
  •    case _200a:LCD_disp_string(11,1,"2+");break;
  •     case power:LCD_disp_string(11,1,"PW");break;
  •    case up: LCD_disp_string(11,1,"UP");break;
  •    case down:LCD_disp_string(11,1,"DW");break;
  •    case left:LCD_disp_string(11,1,"LF");break;
  •    case right:LCD_disp_string(11,1,"RT");break;
  •    case ok:LCD_disp_string(11,1,"OK");break;
  •    default:KEY_VAL=' ';break;
  •    }
  •   key_code[2]=' ';
  • }
  • void oclockon()
  • {
  •   uchar clock_flag[5];
  •   uchar temp1,temp2,temp3;
  •   temp1=I2cByteRead(0xd0,0x02);  //时 24小时制
  •   temp1&=0x3f;
  •   temp2=BCD2HEX(temp1);
  •   temp1=I2cByteRead(0xd0,0x01);  //分
  •   temp3=BCD2HEX(temp1);
  •   uchar i;
  •   for(i=0;i<5;i++)
  •   {
  •     if(temp2==oclock[0])
  •     {
  •       if(temp3==oclock[1])
  •       {
  •         if(clockoff==1)
  •           clock_flag=1;
  •         else clock_flag=0;
  •       }
  •       else clock_flag=0;
  •     }
  •      else clock_flag=0;
  •   }
  •   clock_on=0;
  •   for(i=0;i<5;i++)
  •   {
  •     if(clock_flag==1)
  •       clock_on=1;
  •   }
  • }

复制代码

  • #include"config.h"
  • uchar t;
  • /***********TA初始化*********/
  • void init_TA()
  • {
  •   TACCTL0 = CCI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ACCR0 interrupt enabled
  •   TACCR0 = 6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ms中断一次
  •   TACTL = TASSEL_2 + MC_1;                  // SMCLK, upmode
  • }
  • #pragma vector=TIMER0_A0_VECTOR
  •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(void)
  • {
  •   if(++t==200)
  •   {
  •     t=0;
  •     dh11_read();
  •     get_show_Temperature();
  •     get_show_time();
  •     oclockon();
  •   }
  •   if(clock_on==1)
  •     P1OUT ^= 0x08;
  •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