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中毒太深【3轴、4轴、5轴】

楼主:
最近很长一段时间被三轴、四轴、五轴的CNC和三轴 3D printer 三轴光固化

百度云链接:

网友A:
雕刻机。。。。哇咔咔,,,

网友:
等有电脑时进去看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雕刻机。。。。哇咔咔,,,

想再搞一个4轴CNC  之前搞了个三轴的  到最后驱动板没自己做  直接买了现成的。。。诶。。。有点失败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再搞一个4轴CNC  之前搞了个三轴的  到最后驱动板没自己做  直接买了现成的。。。诶。。。有点失败。。 ...

6666 。。。。
想买个 3D打印机,有木有推荐的,1K 左右的(家穷人丑一米四九,你懂的)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6666 。。。。
想买个 3D打印机,有木有推荐的,1K 左右的(家穷人丑一米四九,你懂的),,

自己做吧  我正准备做一台呢  1K以内可以搞定

我负责结构件  你来做电路部分如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己做吧  我正准备做一台呢  1K以内可以搞定

我负责结构件  你来做电路部分如何

自己做,确定所有的东西 1 K 以内可以搞定??
要是可以搞定,,哇咔咔当然可以了,你负责机械,我来负责控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做,确定所有的东西 1 K 以内可以搞定??
要是可以搞定,,哇咔咔当然可以了,你负责机械,我来负 ...

做家用型的机器1K之内应该没有问题  为了节省资金  可直接用同步轮+同步带来代替以往的丝轨  这样可以节约大概20%~35%的价格(1K基数来计算)
当然 如果兄台想做工业型的   那1K的价格确实不够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做,确定所有的东西 1 K 以内可以搞定??
要是可以搞定,,哇咔咔当然可以了,你负责机械,我来负 ...

盘古式、iR3式、三角洲式  不知兄台想做成哪种呢    我建议做一个开放型的iR3式结构 方便不说 结构材料也会是最节省的  并且稳定性要高很多  还有就是挤出孔建议使用1.75mm

结构部件我最近几天就会开始做  关于电子电路及软件部分  就有劳兄台费心了   当然 我这里已经找到许多相关方面的技术资料及专利资料  不过因并不是相关专业 且对于高数都没学过的美院生来说  电子电路部分我看不懂 收集了资料也白搭  整理一下到时候发给你参考吧

基本差不多就这些了  三轴printer 相应的控制及驱动(用36或42步进电机)  挤出机进料控制及加热  有效行程初步预计200*200*250(根据实际情况调整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做,确定所有的东西 1 K 以内可以搞定??
要是可以搞定,,哇咔咔当然可以了,你负责机械,我来负 ...

预计10月1启动吧  看看EE上10月份还搞不搞啥活动  顺便讨个彩头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盘古式、iR3式、三角洲式  不知兄台想做成哪种呢    我建议做一个开放型的iR3式结构 方便不说 结构材料也 ...

3D 打印机结构我并不懂,我去研究控制这块。。。你说的那些名词我都不懂,哎。。。。
我看他们都是用步进电机控制的。。。步进电机这个我会控制,哈哈,,还有 从绘图软件导入的格式怎么处理的,不过,网上有人用 arduino都能做控制,应该不难,我去研究下。。。
要是有资料发我邮箱吧,或者你传网盘。。。。哇咔咔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预计10月1启动吧  看看EE上10月份还搞不搞啥活动  顺便讨个彩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3D 打印机结构我并不懂,我去研究控制这块。。。你说的那些名词我都不懂,哎。。。。
我看他们都是用步 ...

3D打印机原理和3轴CNC的Z轴正好是相反的  3D打印机Z轴是增加过程  CNC是雕刻减少过程
似乎看到有人用arduino2560做三轴控制板?似乎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吧  忘记了诶。。。

软件导入格式处理  我这里似乎有相对应的软件  你看看有没有啥启发  实在不行  直接用现有的就成  哈哈

网友C:
家用型的机器1K好像也不够
现在的机械加工费很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D打印机原理和3轴CNC的Z轴正好是相反的  3D打印机Z轴是增加过程  CNC是雕刻减少过程
似乎看到有人用ar ...

待我研究研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家用型的机器1K好像也不够
现在的机械加工费很贵

这个就要看结构所用的材料了  如果是全部304钢结构  那1K价格肯定不够

之前朋友那边买了一个大号的激光雕刻机  正好开磨具用  我这边有个2013年做的CNC全部钢结构硬度还是不错的 国庆过后去换一个大功率的电机和铣刀  铣点零件出来应该不是太大问题

我还打算自己做一块驱动板(若时间够用的话 所有电路板都想自己做 当然前提条件是先把机器成品做出来以后再来弄这些)  用亚克力当板底材料  而非覆铜板或纤维板   当然了   这个就不能用是否划算来衡量   纯属兴趣范畴  不过至于板子的电路图部分  哈哈  等待楼上兄台画出来

网友:
过几天我画出MAYA图后找人帮我转个CAD工程图。。。这样初步的雏形就出来了  打算用6mm的亚克力板做结构  6mm厚度还是蛮不错  当然只要行程不是太大(300mm以上)  应该不会影响稳定性

网友B:
我还想在机器上增加三种功能:
①脱机打印(比如增加SD卡/TF卡插槽);
②断电保存打印进度
③支持WIFI无线连接功能(这一点乍一看似乎没什么必要,但我想把之后的一个项目进程提前上来,如果兄台有兴趣  届时我会和你说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还想在机器上增加三种功能:
①脱机打印(比如增加SD卡/TF卡插槽);
②断电保存打印进度
③支持WIF ...

SD卡脱机打印
断电保存打印进度
(如果我知道文件格式和打印格式,就easy了,关键是我木有接触过,我去查查资料)

wifi,如果数据量不大,串口wifi很容易实现的,,(9600bit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D卡脱机打印
断电保存打印进度
(如果我知道文件格式和打印格式,就easy了,关键是我木有接触过,我去 ...

我现在在考虑是做PRUSA I3的机型还是做三角洲的机型。。。
照着PRUSA I3画了个大概的图  还没具体算尺寸  三角洲的图纸应该很简单

这两种都比较适合DIY来做  兄台更喜欢哪一种呢?

这四张是照着PRUSA I3画的

三角洲机型的就是下面这种联臂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