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ni12864 读操作 乱码

楼主:
一块mini12864 屏幕,按照时序图写的

读操作老是读不出,或者乱码。求教。驱动是ST7565P,下面是引脚示意图和说明书上的时序,及正面示意图,还有7565P上的读写时序及对应引脚图。(A0对应RS,RW对应WR)

求大神指教,该怎么写读操作啊。下面是写操作代码:

void WriteData(dat)

{

CS = 0;

RD = 1;

RS = 1;

WR = 0;

_nop_();

_nop_();

P0 = dat;

_nop_();

_nop_();

WR = 1;

}

求指点。看人家的圆形时钟太好看了,可一开始就发现,无法读啊。。。。。。谢谢各位大神。

网友A:
单片机主频是多少,12864电平保持最小时间是多少,先增加延时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单片机主频是多少,12864电平保持最小时间是多少,先增加延时试试。

果然是大神。我已经解决了,就是延时..........无意间加了个延时,解决了。哎,新手又没指导,只能胡乱问啊......不过还是谢谢。

网友B:
你后来是怎么修改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后来是怎么修改的啊

过了好久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就是加延时。这个屏幕能读取,后来用的不能读取的就用缓存数组的方式解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