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做分立元件比较好的国产厂家

楼主:
竞争太残酷,都用进口用不起啊。再说进口的也是假货横行。

像一般的二极管,整流桥,市场上随便看看都是国产货,市场上买电子元件就一个字,难啊。看着都一样,里面大有文章。没检测设备只能拼人品。
想着厂家直接买吧,也被坑死。用了一年多都没问题,突然一次给你一批不合格品,一不小心就掉坑里了。可能有人说什么质量体系,进货检验。说真的,中小企业做的好的不多。拿了ISO认证,很多都是应付检查,平时没做或者做的不够。

在这里希望各位前辈分享一些 做分立元件比较好的国产厂家。
我只知道江苏长电貌似可以,价格也不算便宜。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公司, 做二极管,三极管,可控硅,MOS管 等等。

网友:
如果需要的量很大,要多找几件供货,每次小幅度更新,供货商就不敢乱来,除非他们不信挣钱,这样主动权就掌握你手中,,,

网友:
分立元件的质量检测是很容易的,批批检测也不难,

网友:
感觉好厉害的样子,,平常在实验室,从来没在意过这个。。。。

网友:
去电子市场买0.1%精密电阻,看精密电阻整包里面的那个标签是哪个公司的,做精密电阻的公司生产的分立元件应该还可以。不过一般的半导体元件应该找那些什么无线电几厂的。

网友:
有人推荐 771所 或者 上海贝尔的

网友A:
我来说几个,其实现在国内做分立器件厂家很多,大多数做得还是很不错的,出口量也很大。只不过在电子市场,由于量少,卖假货和山寨厂货太多,造成一种国产货太差的形象。当然,集成电路这块确实不大行(注意,这里我仅指民用部分)。
电阻电容:北京元器件六厂,成都宏明,这是两个老国营厂,质量相当靠谱
               风华高科、国巨,厚声,这几个用的最多
               南通江海,常州华威,还有几个台系的,这是电解电容,大陆公认最好的是江海
               济宁正和,深圳EBG,还有蚌埠一家老国营厂,做精密电阻
               还有个常州常捷,国内薄膜电容首屈一指
晶体管:  国内最大的好像是江阴长电,还有乐山无线电
            原来我在常州时候,那边两家,银河微电子和星海微电子,规模巨大,但估计没几个人知道
            去过上海两家,尼西半导体(葵和),凯宏,给apple供货的
            南通富士通,给很多半导体公司做代工,暂时也列为国产货了

应该说,厂家非常多,而且不少厂家虽然不大,但却在某一细分领域做得相当好,这些只有业内人士才知道了,我只列举我打过交道的有较深了解的厂家,具体用啥还要看各位的需求

网友B:
我们家的二极与桥堆 也不错的,GULFSEMI ,海湾电子。 你需要啥样品我免费提供给你。苹果充电头上桥是用我们家的。

网友:
厂家还没怎么关注过,原来出现过被坑的情况,电源芯片的问题,很多芯片都是通过代理买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来说几个,其实现在国内做分立器件厂家很多,大多数做得还是很不错的,出口量也很大。只不过在电子市场, ...

谢谢。你了解的东西蛮多了。非常有帮助。
江海的电容没用过,我们这小县城市场上买不到。一般用艾华,艾华应该国内算好的了吧。

买元件有时候也很纠结,质量和成本总要找个平衡点。

网友:
问下  立创商城上东西靠谱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们家的二极与桥堆 也不错的,GULFSEMI ,海湾电子。 你需要啥样品我免费提供给你。苹果充电头上桥是用我们 ...

山东的吗? MB10S这种普通的没有吗?你们网站上找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