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C座子双排,不做PCB的情况下把线引出来,难度几何

楼主:
最近调的屏幕是FPC的接口,已经有配套的FPC座子,但是引脚间距是0.6mm,太密,亲们有没有在不做PCB的情况下将线引出来的办法,下图就是FPC座子,我调屏幕的时间大部分花在了怎么引线出来

网友:
不做pcb直接印线挺困难的把

网友:
额,确实挺困难,打板又太麻烦,周期长

网友:
据我所知的,好像么有更好的办法了。

网友A:
你可以找找有没有,卖端子转接座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找找有没有,卖端子转接座的啊

卖转接座的大多是单排,两边引脚对齐的那种,而这个是两边按引脚交错排布的

网友:
除了自己画板子,那没办法了

网友B:
引几根啊,少了还可以i,多了就要在宽的那边引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几根啊,少了还可以i,多了就要在宽的那边引了。

一边6根,一边7根

网友C:
你花了这么长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如画个板?间距0.3的?如果是的话你自付邮费的话我可以赠送你两片转接板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花了这么长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如画个板?间距0.3的?如果是的话你自付邮费的话我可以赠送你两片转接板 ...

虽然帖子在回,可是也在一边画板,引脚间距是0.6,一边7个一边6个脚,两边引脚不是对齐的,而是呈交错排布,不知道你的测试板是不是符合要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虽然帖子在回,可是也在一边画板,引脚间距是0.6,一边7个一边6个脚,两边引脚不是对齐的,而是呈交错排 ...

这个抱歉我手头只剩下0.3的B2B的那种对称的了

网友:
这样画要考虑量产时使用是否方便,插座确实不好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