丧心病狂第二弹 NRF24L01+(续)

楼主:
调了几天,终于将NRF24L01模块调通了。
之前由于失误,不小心将RST管脚的位置标错了,所以又重新画了一遍电路。

这回背面电阻阵列采用管脚选择+功能选择的方式来设计,所以每个管脚在通达模块之前会经过2个电阻。在寄出的时候会附送0欧和22欧电阻各10个。

这回应Maylove大大的要求,在板子空白处增加了EEWorld的Logo,白油黑字沉金,将Logo的色彩很好的还原(红色的部分就实在没法做了)。

看看实物图:

那个丝印,是不是与论坛Logo极其相似呢?

背面还是丧心病狂的电阻阵列,这回焊接的时候需要先在管脚选择的两列中焊一个选择电阻,再将功能选择对应的一侧那个电阻焊上。不可用的管脚对应的电阻位(原本此处该有电阻的)直接打上了丝印,说明了该管脚的功能。

与5110相比,在做这块板子的时候主要做了这么几个改变:
1.板子可用面积增加了,因此将排针换成了双排针。5110因为两侧的定位孔与内排排针相冲突,所以只能使用单排针。
2.边角使用半径0.5mm的圆弧代替直角,没有那么扎手。不过看上去效果不够理想,下回考虑增大圆弧的半径。
3.板子使用沉金工艺,增加了金色火箭图标和论坛Logo
4.天线部分的底板镂空处理,尽量减小对信号的影响。

对于整个模组模组而言,与第一弹5110相比,同样有一些改善,主要是使用了双排长排母,让板子层叠不再是梦想。
先见识一下长脚排母:

层叠上第一弹做的5110模块

正视图效果:

这回做了40片PCB,我自留2片,剩下的全部寄给Maylove大大,估计国庆假期之后就能开始分发了。
估计大家都关心通信距离,或者层叠之后的遮挡情况。由于NRF24L01使用的是ISM频段,附近存在不少干扰。比如WIFI、蓝牙、无线鼠标键盘之类的。
我使用的是两个BoosterPack模组互传,不重发模式,每秒发送2帧数据,接收数据符合一定格式再显示到5110屏幕上,在室内通信距离可以达到10米左右。特别留意到模块在天线部分互相对着的情况下能传输得更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快了,有个模块缺货,可能要节后你们才能收到了

嗯 好的 没问题,辛苦啦

网友B:
占座~鼓掌~秋秋很用心~

网友:
蛮好的,再接再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占座~鼓掌~秋秋很用心~

挤挤。。。

网友:
很好。希望收一块。

网友C:
我看楼主把沉金工艺玩的不亦乐乎,O(∩_∩)O哈哈~

网友D:
白色和TI板子的风格不一致。

网友E:
哇塞  第一次看到把EE logo还原程度这么高的展现出来。金色的火箭也很炫

楼主辛苦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白色和TI板子的风格不一致。

我想的是黑白配,模块是黑色的,于是配白色的底板。
想想MSP432,就不再觉得无法直视了。

网友F:
长脚排母什么规格,求链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看楼主把沉金工艺玩的不亦乐乎,O(∩_∩)O哈哈~

应该是将阻焊开窗玩得不亦乐乎

阻焊开窗一定要配合底部的铺铜才有效果,底部铺铜和不铺铜,开窗的效果会截然不同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长脚排母什么规格,求链接

定做的,这回做了300pcs,多出来的会交由管理员,留给其他需要的朋友。

如果需要一起做boosterpack,请与论坛管理员联系。

其实这个长脚排母的质量还是有的不尽人意,主要体现在针脚太软,容易变形。所以每套套件都多送了一个排母,供网友挑选使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哇塞  第一次看到把EE logo还原程度这么高的展现出来。金色的火箭也很炫

楼主辛苦啦。

我不会告诉你,是maylove听说可以用黑白金三色绘制图案,就让我试试能不能直接按颜色还原论坛的logo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我不会告诉你,是maylove听说可以用黑白金三色绘制图案,就让我 ...

哈哈   很漂亮   为Maylove审美+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定做的,这回做了300pcs,多出来的会交由管理员,留给其他需要的朋友。

如果需要一起做boosterpack, ...

配好元器件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定做的,这回做了300pcs,多出来的会交由管理员,留给其他需要的朋友。

如果需要一起做boosterpack, ...

T宝倒是有卖,只是好几种尺寸不知道用哪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将阻焊开窗玩得不亦乐乎

阻焊开窗一定要配合底部的铺铜才有效果,底部铺铜和不铺铜,开窗的效果 ...

是的,组焊层开窗有好几种用法,沉金应该是其中一个用法。
好呀,我有需要用到这样的工艺找你请教。O(∩_∩)O哈哈哈~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哈哈   很漂亮   为Maylove审美+1

快了,有个模块缺货,可能要节后你们才能收到了

网友:
很好很好。我也有 两个 24L01 但没 画板子玩 。赞一个 。

网友:
楼主把沉金工艺玩的不亦乐乎,利害了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