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远程调控

楼主:
我想做一个航模,有爱好者吗,遥控也准备自己做,请问远程遥控的编程能有谁给点建议

网友:
主要是做哪方面的呀?选择什么方案呢?

网友:
远程控制给你一点小建议,航模一般是在空旷地带,为了增加控制距离建议选择低频传输,建议使用433m通讯,低频传输无法高速传输大数据,但是控制一般不会有大数据,除非你要增加实时影像,单纯控制433m是最好的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