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问题~~MSP430F5529

楼主:
我用的是F5529的开发板,然后在开发板上写了AD采集然后通过串口传输的程序。传输时波特率设置115200,然后用了倍频,倍频到25MHz
然后通过一定时间进一次定时器读取AD寄存器里面的值然后转换通过Uart传出去
在板子上面已经调好程序,完全可以运行。

后来自己画了个电路板,用的还是MSP430F5529的最小系统,然后调试
一样的程序,通过蓝牙传输后,发现传输速度明显小了很多
串口收到的数在一定时间内少了很多,这样不行啊。。。。。。

求问,这样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???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猜测可能是你的程序任务框架安排的不太合理

网友B:
蓝牙本身就是不太稳定,容易丢东西。
你把速度降低看看。或者你在单片机内设置好发一定数量的字符,然后在蓝牙接收端看看是否每次都能收到同样数目多的字符!多发几次,你就能看到效果。

欢迎加入我的团队

网友:
首先,我认为您要先排除硬件部分的问题,包括您自己lay的板子的布局啊,线宽啊之类的,有么有少什么东西;
其次,再次电源这些的是否对您的板子是否有影响 ,或者如楼上说的降低波特率看看;
最后,考虑再次check您的程序的问题 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猜测可能是你的程序任务框架安排的不太合理

程序任务框架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蓝牙本身就是不太稳定,容易丢东西。
你把速度降低看看。或者你在单片机内设置好发一定数量的字符,然后在 ...

好的 我再试试看~

网友:
供电部分不合理可能导致功率不同从而影响蓝牙的发射功率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