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情况?请高人指点一二

楼主:
单步运行时,一直在中断里循环,但又没有满足中断条件。去掉断点时,单步到最下面一个大括号时,再单步程序就会卡着,这是什么情况?有人遇到过吗?是因为代码的问题吗?

网友A:
这种情况(去掉断点时,单步到最下面一个大括号时),就应该step out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(去掉断点时,单步到最下面一个大括号时),就应该step out啊

没用

网友:
你去掉断点后,要重新开始debug,否则我记得好像也是卡在那里的

网友:
A1一个复合中断源中断向量,需要清中断标志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