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晒样片】原来Ti已经不能在XP下登陆了。

楼主:
上一期,遇上了电子设计大赛,不敢随便申请了,hoho,这期继续。先来看看芯片列表

可以总结出本期关键字:电源管理,功率驱动,USB C,测试测量,经典430MCU。其中电源管理占了大头,而USB C则是现在的热门话题, 功率驱动则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常见(LED显示屏,LED大灯)。我们把芯片按照类别分了下,有图片的都是比较感兴趣的:

电源管理:
**BQ40Z60:完整多节电池管理器

BQ25890:具有 MaxCharge 支持的 I2C 控制 4.5A 单节 NVDC 电源路径管理、

**TPS3847:18V、200nA 电压监视器

TPS3702:高精度、固定阈值 OV/UV 监视器
TPS65982:电源管理 IC (PMIC) USB C 型和供电

功率驱动
*TPS92638-Q1:具有 PWM 明暗调节的 8 通道线性 LED 驱动器
*TLC5951:具有 7 位点校正和 8 位全局亮度控制功能的 24 通道、12 位 PWM LED 驱动器

DRV8701:H 桥栅极驱动器

USB C
HD3SS460:4 x 6 通道·USB C 类交替模式 MUX,查看详情
TPS65982:电源管理 IC (PMIC) USB C 型和供电

MCU
**MSP430FR4133:fram

**MSP430F5229: 超低功耗 1.8V 分轨 I/O

测试测量:
PGA900:具有数字和模拟输出的可编程传感器信号调节器
**INA250:集成有精密分流电阻的 36V 低侧/高侧双向零漂移电流感测放大器

功放:
**TPA3140D2:低成本 10W 无电感立体声 (BTL) D 类音频放大器

当然热门的并不一定是我感兴趣的,能用的起来才对得起样片啊。因此打上**的才是最后放样片篮子里面的,其中430F5529链接过去没有样片,不过有替代样片可以点击,也不错啊。

当然,打**的数量肯定超过政策范围了。点击login to checkout修改数量。

果然,我现在只能选4样。上次好像都只有3样,可能和申请的频率是有关系的。每种样片会显示能申请多少片,多的5,少的3,估计和价格有关系,不像以前都是5了。

另外刚刚看到的的5529,虽然链接上有替代的,但是到了cart里面还是不行的,也只能删除了。

然后就是填写地址、选择应用方位,非军方,同意政策。等待收货。最后的选择如图

订单确认后会收到一封邮件,这里还都是3-5片

订单发出后也会有一封邮件,明显的,实际发货数量减少了,都是2片。

晒样片咯。满满都是Ti

点评下:
430是Ti的传统产品,主打低功耗,而FR系列,更是新品,但是看到参数中126uA/MHz的活动功耗和700nA的休眠电流,颇觉arm的进步之快啊。

但是FR毕竟是经典,选了LQFP的,以为比SSOP好焊一点,结果到手,脚间距和SSOP一样的。。。

另外,XP下似乎不能登陆Ti,有人知道为啥吗?最后换了个win7搞定。看来是要换系统了呀。

网友A:
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吧,有没有换一个浏览器试试

网友:
不会把,我老家电脑也是xp的,我前些日子还登的好好的阿。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,可能你当时网络不好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登不上。

玩板看这里: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吧,有没有换一个浏览器试试

挤挤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刚试了一下,xp系统没问题,

网友:
哈哈,看来真的被鄙视了。今天试了下,居然又可以了,哈哈。是为了不让我早点申请到样片吗?

网友:
这与系统没关系,与浏览器有关系吧,

网友A:
你干嘛老是挤挤

网友B:
为啥,我申请时,人家说,不能提供样片呀!!好像为了人家代理商,说是什么审核严格了什么东东!一片都没申请到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干嘛老是挤挤

水军的传统,,,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为啥,我申请时,人家说,不能提供样片呀!!好像为了人家代理商,说是什么审核严格了什么东东!一片都没申 ...

没有用公司邮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用公司邮箱?

哪有什么公司邮箱呀,游民一枚!!

网友D:
跟系統沒關係,是瀏覽器的問題,換個試試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跟系統沒關係,是瀏覽器的問題,換個試試吧

最后发现是随机抽风,现在又好了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