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涨知识]电路调试方法总结

楼主:
许多人在设计时会很心急,比如说,很多时候电路调到最后,发现原来是某个引脚没有焊好,或者说是很简单的问题,而在这里讲的不是单单是如何调试电路,而是如何从设计到最后的全过程:

首先,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

第二,不要说立马到网上收整体框架,而是要根据自己现有的条件,完全在没有外界帮助下,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,设计电路。这样才能使自己得到很好的进步,否则只会抄网上的电路如,那就是一个机器,谁都会,到最后你就是一个“废人”!个别地方参考也是正常的,很多地方所学还是有限的,但是绝对反对,整体抄!

第三,根据自己设计总体框架挑选芯片。如电源关注一般电流能不能达到,运放类的关注,供电电压、失真度、压摆率、带宽等,根据自己的设计,有余量的选择芯片,但余量不可留太多,否则就是一种浪费,反之,比如说你要10M带宽,就选10M的运放,运放的10M是在它自己的实验室,特有的条件下才达到的,实际在你的电路里面很难达到的。

第四,设计原理图,每块芯片都要根据它们官网的数据手册来画,否则由于资料不准,造成的后果很严重。

第五,设计PCB图,这里面主要关注的是芯片的封装千万不要画错,特别是贴片。如果是直插的话,焊孔一定要大,否则在外面做了多层板之后,插不进去,那个倒霉了。这里的布线排版是个大学问,这里不细讲。简单提一下,主要是信号流向一定是一个流向,不可以回绕,否则形成的干扰很大;大电流的电源线,粗而短,底线不可以和电源线平行等。

第六,在制作完成之后,焊接一定要细心。如果板子上有多个电源,一定要将电源系统做好后,在去弄其他功能芯片,否则你先上了功能芯片,到时候电源芯片不起作用,可能引起烧芯片。最好的是,一个个引脚焊仔细了,很多问题都出在焊接上。所以焊好后,别急,别急着上电源,要先检查时候所有的引脚已经焊接完毕,用万用表上有一个测试二极管的档位是很好选择。

第七,要焊一级测试一级,万不可全部焊好后再去测试,到时候,问题出现在哪一级都是个难找的问题呀。

第八,如果按照以上步骤,除了高频信号之外,其他的基本都ok了。

万一出现问题怎么办?别急!

首先,检查原理图,是否正确,这里错了,任你怎么调试都是无用于事。

第二,如果原理图没有问题,那么在看电源是否正常(注意不要上电,这里的测试是看是否连接上去)

第三,如果跟电源连接没有问题,那么查看其他电路连接是否有问题

第四,如果电路连接都没有问题,那么两个选择,要么开电源,看电流是否正常,时候稳压源又限流了;或者先把芯片焊下来,再次检查电源是否正常(如果有稳压芯片的话)。

第五,总结,电路出错,无非就是这么几点:1、原理错误 2、电源错误 3、连接错误 4、干扰严重(高频时)布板问题,重新布板吧。

网友:
水军来水,谢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