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口模拟PWM

楼主:
各位大神,为什么IO口模拟PWM需要加for循环(画线部分)?

网友:
图片太模糊了,那个是延时吧。

网友:
for循环在这里并不是产生PWM的,产生PWM是在定时器中断里完成的

网友:
隔一段时间变一下占空比给你看。

网友:
定时器主要是产生一个时间基准

网友:
for循环,好像是延时的作用吧。不是pwm,能用定时器的话,最好,用IO效率低啊。

网友:
这个是demo,for循环是给你时间看现象用的延时,pwm是在定时器中断里做的端口翻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