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IR2130电路原理图,能正常工作的。

楼主:
最近一直在调,可惜没调出来。

网友A:
电路板都做出来了,现在怀疑原理图有问题
是怎么调试的呢

网友:
之前分析过去电路原理没什么问题,可是调试的时候电机不能正常工作,是不是哪部分电路出现问题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路板都做出来了,现在怀疑原理图有问题
是怎么调试的呢

发现电机能动,但是不是正常的转动,电流还比较大,之前以为是自举电路出问题,检测有电压,但是电机就是不能正常工作,是不是跟PCB布线的干扰有关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发现电机能动,但是不是正常的转动,电流还比较大,之前以为是自举电路出问题,检测有电压,但是电机就是 ...

要测量一下2130的供电是否正常
上下桥臂都是否正常输出PWM波,,死区时间是怎么控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测量一下2130的供电是否正常
上下桥臂都是否正常输出PWM波,,死区时间是怎么控制的

上下桥都有正常波形输出,现在检查程序是不是有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要测量一下2130的供电是否正常
上下桥臂都是否正常输出PWM波,,死区时间是怎么控制的

我想确认一下,2130的六个输入端是不是都是低电平有效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想确认一下,2130的六个输入端是不是都是低电平有效?

好好看看2130的datashee,,
HO1~HO3、LO1~L03是逆变器上下桥功率开关器件驱动器信号,这些引脚不是仅仅有信号,要看波形,并且每对上下桥要有死区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好看看2130的datashee,,
HO1~HO3、LO1~L03是逆变器上下桥功率开关器件驱动器信号,这些引脚不是仅 ...

我发现H01~HO3 的输出波形有点不怎么正常,LO1-LO3的波形正常,程序驱另外一个电机可以用,自举电压不稳定,有18V也有20V,加了稳压二极管,HO1-HO3输出还是不怎么正常。此时自举输出为14V.

网友:
你的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了吧?过零检测、缺相检测、电压检测你都是怎么做的?

网友:
楼主,我想问一下,你左边和下边的图是不是缺了一部分边界,好像不太全啊,能不能麻烦你再重新发一个更大的图可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