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大神指教!!!

楼主:
新手学习硬件方面知识,从何入手,该学习哪些东西。

网友A:
上课听讲,把听不懂的都记下来想办法弄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课听讲,把听不懂的都记下来想办法弄懂

我现在是自学阶段,不知道学各种器件,学AD画图,还是其他的。。

网友:
无论软件硬件都有多练手
硬件的练手就是多捣鼓,测量一下电路板,对照原理图,
焊接一下小电路,,,,方法很多

网友:
学习一下电路的基本知识,找一些应用性的电路。选比较简单的,搭电路,调试。实现功能,就是进步。

网友:
学好基本的理论知识,然后再理论联系实际多折腾点东西,见多识广

网友:
先按照大学课程来吧,没有什么捷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