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急求大神,关于PIC16F1823单片机SPI的问题!!!!

楼主:
线急求大神,关于PIC16F1823 的SPI的问题,从机接收到命令后令I/O管脚RA5 变成高电平,但是又立马变成了低电平怎么回事?sum累加也是同样问题,但主机发送命令速度越快,清零的速度就越慢。从机代码如下:

#include
#include
#include
/*
*
*/
#include

__CONFIG(FOSC_INTOSC & WDTE_ON & PWRTE_ON & MCLRE_ON & CP_ON & CPD_ON & BOREN_ON & CLKOUTEN_OFF & IESO_ON & FCMEN_ON);
__CONFIG(WRT_OFF & PLLEN_OFF & STVREN_ON & BORV_LO & LVP_OFF);
#define nop() asm("nop")

unsigned char RC_DATA;
volatile unsigned char sum;
void init_fosc(void)

{
   OSCCON = 0x78;//16MHz

}

void init_SPI(void)

{
    TRISCbits.TRISC0=1;  // SCK input
    TRISCbits.TRISC1=1; //  SDI input
    TRISCbits.TRISC2=0; //  SDO output
    TRISCbits.TRISC3=1; //  SS input

    APFCONbits.SDOSEL = 0; // RC2 ??? SDO ??
    APFCONbits.SSSEL = 0; // RC3 ??? SS ??

    ANSELCbits.ANSC0 = 0; // ?? I/O
    ANSELCbits.ANSC1 = 0; // ?? I/O
    ANSELCbits.ANSC2 = 0; // ?? I/O
    ANSELCbits.ANSC3 = 0; // ?? I/O

    INTCONbits.PEIE = 1;
    INTCONbits.GIE  = 1;
    PIE1bits.SSP1IE = 1; //enables the SPI Receive interrupt

    SSP1STATbits.SMP = 0; //????????????????
    SSP1STATbits.CKE = 1; // ???????????????

    SSP1BUF =  0x00;
    SSP1CON1 = 0x34; // SSP1EN=1  CKP=1  SSPM 0100
    //SSP1CON3bits.BOEN = 0; // ??????? SSP1STAT ???? BF ??? 1 ?? SSP1CON1 ???? SSP1OV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??? 1 ??????????
     }

void spi_send_byte(unsigned int byte)
{
  SSP1BUF = byte;
  while(BF==0); //??????
  SSP1IF = 0;
}

void interrupt isr(void)
{
     if(SSP1IE && SSP1IF)
    {
      RC_DATA = SSP1BUF;
      SSP1IF= 0;
      SSP1CON1bits.WCOL=0;
         if( RC_DATA==0xA0)         {
             RA5= 1 ;

         }
    }
}

/*

*

*/
int main(int argc, char** argv) {

    init_fosc();
    init_SPI();
      ANSELA=0;   //?RA
    TRISAbits.TRISA5=0;//??RA5???
     RA5=0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nop();

        }
}

网友:
PIC单片机SPI通信,主机发送一个命令使I/O管脚变成高电平,I/O管脚又自动变成低电平

网友:
是WDT复位造成的,选项字节中有WDT打开设置,但程序中无清WDT命令.造成WDT溢出复位,复位后,RA5就是L电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