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1101如何与cc430内置的无线通讯?

楼主(2015-09-29):
cc1101如何与cc430内置的无线通讯?
一个用cc430内置的cc1101,一个用单片机外接cc1101,如何让他两通讯啊?总是不能通讯,不知哪里错了
求大神指导
如何
无线

网友A:
cc430内置的的rf-core和cc11xx是一致的,通信是没问题的
rf的东西要细心,一点点来
你的硬件是怎样的,是否ok,频段是否一致
软件建议参考官方的标准驱动采用smartrf生成配置,为了保证配置一致
主要的点:频点、信道、调制方式、模式等
建议用标准驱动+smartrf当然前提是硬件是ok的,硬件的前端电路是否是合适的频段的,不能乱配置
频偏严重也是没法通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