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明华 URF-R330读卡器修改密码相关问题

楼主:
最近做项目用到了明华的 URF-R330 这款读写器。使用过程中发现这样的问题:当M1卡密码为原始密码 0xFFFFFFFFFFFF 时,使用原始密码 用第三方的串口模块读卡,正确;当使用URF-R330读写器修改M1卡的密码后,使用新密码 用第三方的串口模块读卡,就出现密码验证错误! 再用 URF-R330读写器把M1卡修改回原始密码,结果又可以读取M1卡数据。(不知道表达的清楚不),想问一下当使用 URF-R330读写器对M1卡进行密码修改时,是否针对明码进行了处理???导致写到卡里的真正密码,与明码不符????

网友:
这个很有可能,为何修改原始密码没有加密处理呢,是否有特殊处理
这个得联系厂家技术支持看看,他们的服务很好,用过他们的产品,让给编译一个linxu下的库,也给编译了,态度很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