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一款经典的函数发生芯片

楼主:
能产生方波的就行

网友:
51 单片机

网友:
555够经典吧

网友:
不用单片机

网友:
555也不要

网友:
拿放大器自己搭

网友:
请问啥是函数发生芯片@阳光少年

网友A:
你的阳光少年名字被人抢注了。

网友:
ICL8038    MAX038

网友:
仅产生方波,使用通用逻辑电路实现,很方便、很便宜、很可靠

网友:
再或者 ----  如果要求不苛刻的话,用两个三极管(MOS管)就可以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阳光少年名字被人抢注了。

被谁?????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波发生器,1/6片74HC14(施密特反相器)加一支电阻一支 电容。

网友:
少年,你被山寨了

网友:
這兩個好像已停產了,不知道樓主要甚麼波型

网友B:
555定时器,方波产生利器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555定时器,方波产生利器。

555外围元件远多于我在14楼建议的方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555外围元件远多于我在14楼建议的方案。

赞同,只要是个方波就行的话,这个方案是最简单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