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cloudagent-bridge插件下载出错

楼主:
我就是想试试TI云那个好不好用,传说还可以,点调试的时候让装插件,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代理然后进到插件下载界面了,然后就出现上边这个,重试了好几次都这样,请教大牛有没有别的方法能下载到那插件?
代理应该没问题,谷歌能上

网友A:
把应用的地址发一下,我搜不到这个应用、、、、

网友:
我原来试验过这个东东,用的chrome
要正确运行需要安装一个chrome的插件,还有一个ti的东东,ti这个需要安装。
开始是在班上的电脑试验的,chrome的插件下载不下来。我以为是公司屏蔽了不让下载。
回到家,在家里试验也下载不了,估计chrome的服务器是被大陆给屏蔽了,然后就没再折腾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把应用的地址发一下,我搜不到这个应用、、、、

我这可以了,不知道为什么,试了几次就好了
https://chrome.google.com/websto ... apelhjcianojmoidjdk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可以了,不知道为什么,试了几次就好了
https://chrome.google.com/webstore/detail/pfillhniocmjca ...

你这个确实可以,我为什么搜索不到。。。。

网友:
自己替换hosts,今年6月份更新的

150.82 KB, 阅读权限: 5, 下载次数: 1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