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28035如何可以得到语句运行时间

楼主:
假设我有一个子程序,如何的到这个子程序的精确运行时间
void write_order12864(uint16 order)                //写命令
{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E=0;
        DELAY_US(2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_US(2);
        GpioDataRegs.GPADAT.all=order;
        DELAY_US(4);
        E=0;
        DELAY_US(2);
}

网友:
CCS有一个功能,可以精确测量代码段运行多少clocks,把时钟数换算成时间既可

网友:
点一个IO口,看IO变化宽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