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接法对不?

楼主:
MCU的IO口通过7414反向器驱动ULN2003A驱动继电器。用24V供电

MCU只是一个表示输出的管脚

MCU只是一个表示输出的管脚

网友:
看起来没有问题,不过如果仅仅是电平转换没有必要这样弄,继电器的驱动直接用三极管就搞定。

网友:
MCU的I/O口线通常可以直接驱动2003。

网友:
楼主,这个继电器线圈并联的按钮是干什么用的?

网友:
感觉用个三极管就够了

网友:
这样可以,也可以让单片机端口直接驱动2003,也可以选择三极管放大的方式进行设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