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n总线产品-USBCAN系列总线模块

楼主:
can总线产品-USBCAN系列总线模块

>>引言

同类产品这么多,为什么要选择广成科技?

我们是CAN技术专家,一切CAN相关问题,都可以交给我们。

我们有优质合格的元器件供应商,正规的制板贴片厂家,设备出厂后,首次测试通过率达到99.9%。

我们不断的开发新功能,去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,但我们从不说技术唯一,我们只是技术超前。

USB CAN总线分析仪现已形成产品族,多种类不同接口的CAN设备,只是为了更方便用户使用,我们同样坚信,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

第一章、设备安装

1.1供电模式

USBCAN-Mini高性能 CAN 接口卡具有体积小巧、支持即插即用的特点。直接由PC 机的 USB端口向 USBCAN-Mini接口卡供电。

USB总线供电模式:

USB 总线供电模式适合于大多数应用场合,例如,当 USBCAN-Mini接口卡是 USB 端 口连接的唯一设备时。

将 PC 与 USBCAN-Mini接口卡通过随机附带的 USB 电缆直接连接,由 USB 电缆向USBCAN-Mini接口卡提供+5V 电源;此时,指示灯 SYS 点亮,显示绿色,表示设备有电源供给,稍后将闪烁数次,并稳定显示绿色,表示与 PC 实现通讯连接。

1.2 CAN-bus连接器

USBCAN-Mini接口卡集成 1 路 CAN 通道,可以用于连接一个 CAN-bus 网络或者CAN-bus 接口的设备。CAN-bus 通道由 1 个 9 Pin 的DB9插拔式接线端子引出。接线的引脚定义如表 1.2所示。

        表 1.2USBCAN-Mini接口卡的 CAN-bus 信号分配

1.3信号指示灯

USBCAN-Mini信号指示灯

USBCAN-Mini接口卡具有 1 个 SYS 指示灯、1 个 RUN 指示灯来指示设备的运行状态。这2 个指示灯的具体指示功能见表 1.3.1,这 2个指示灯处于 各种状态下时,CAN 总线的状态如表1.3.2 所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.3 .1 USBCAN-Mini接口卡的指示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.3.2 USBCAN-Mini接口卡的指示灯状态

1.4系统连接

CAN总线连接

USBCAN-Mini接口卡和 CAN-bus 总线连接的时候,仅需要将 CAN_L 连 CAN_L,CAN_H

连 CAN_H 信号。

CAN-bus 网络采用直线拓扑结构,总线的 2 个终端需要安装 120Ω 的终端电阻;如果节 点数目大于 2,中间节点不需要安装 120Ω 的终端电阻。对于分支连接,其长度不应超过 3 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.4 CAN-bus 网络的拓扑结构

注意:CAN-bus 电缆可以使用普通双绞线、屏蔽双绞线。若通讯距离超过 1Km,应保 证线的截面积大于 Φ1.0mm2,具体规格应根据距离而定,常规是随距离的加长而适当加大。

1.5函数调用与描述

用户进行二次开发,基本的函数调用过程如下:

第二章、产品中心

2.1 产品简介

广成科技USBCAN-Mini分析仪是国内应用最广泛的CAN分析仪。该型号CAN分析仪是带有1路CAN接口的高性能USB接口CAN卡。机线一体的小尺寸设计及高稳定性使得此型号CAN卡非常适合用于作为下载线或调试线等批量使用。采用该接口卡,PC机可以通过USB总线连接至任意CAN网络,进行车辆、煤矿、实验室、工业控制、智能小区等CAN网络领域中的数据采集与数据处理。

USBCAN-Mini可用于开发、测试、管理、维护CAN网络,记录、收发、分析总线数据。同时,该设备具有体积小、即插即用等特点,也是便携式系统用户的选择。分析仪硬件集成电气隔离模块,使其避免由于地环流的损坏,增强系统在恶劣环境中使用的可靠性。

此型号设备不支持Linux操作系统,如您需要在Linux环境下使用,请购买ECAN-PC设备,详情请点击型号进入链接

我公司新一代ECAN设备支持扩展,可以扩展支持任何国外USBCAN设备,包括PEAK,IXXAT,SYSTEC,ESD等品牌。设备可作为EPEC、TTC、赛灵卓、IFM等控制器的下载设备。

2.2产品应用

在校学生做CAN总线学习和开发;

企业事业研发中心项目涉及到CAN总线通信;

做汽车电子企业,可以用于调试、测试或配套Can总线器件;

调试CAN总线的变频器、变流器、伺服驱动等;

替代进口设备上原厂家带的USBCAN设备

2.3产品外观

2.4硬件描述

产品为便携式USBCAN,DB9端子接口,单接口USBCAN分析仪,高速收发不丢包,自动匹配波特率,具备总线分析功能和协议解析功能,可二次开发,可定制可OEM。支持ECANtools,CANtest,CANpro软件,支持CANopen,Devicenet,J1939协议解析,保存数据到文件,也可进行实时保存。彻底解决反复插拔端口松动导致的设备运行不稳等问题。

2.5接口说明

USBCAN-I Mini配有1路CAN通道,使用DB9 9针接口,其接口定义如下:(DB9接口无内置终端电阻)

USBCAN-II Pro配有2路CAN通道,使用OPEN6接线端子,其接口定义如下:(终端电阻已集成,可通过拨码开关选择)

2.6协议规范

      我公司所有CAN分析仪均完全符合CAN2.0B标准,兼容CAN2.0A,符合ISO11898标准,CAN端支持高速、低速容错CAN标准,也可外接 单线can转换器扩展支持单线CAN。

      这三种CAN总线的主要区别在于电平逻辑(这里假设收发器的电源为标准5V)

2.7软件功能详述

配套软件

广成科技有限公司USBCAN-Mini设备可以使用我公司开发的ECAN Tools调试分析软件。该软件功能非常丰富且后续实用功能不断添加中,典型功能包括——数据收发、多段滤波、波特率自动识别、统计模式、数据保存、文件发送、错误帧接收、总线诊断等功能。灵活运用这些功能可以使分析工作事半功倍。can总线产品-USBCAN系列总线模块。

我公司USBCAN-Mini设备同时也可以使用周立功CAN Test和CAN Pro软件,此两个软件部分功能也极为实用,且对于部分用惯了周立功软件的用户,可以使用我公司设备继续使用周立功软件。

ECAN TOOLS软件主要功能概述:

ECAN Tools软件是我公司自主开发的调试软件,通过软件可以快速进行CAN总线数据收发,实现PC到CAN2.0A和CAN2.0B(包括标准帧、扩展帧、数据帧、远程帧)的双向通讯。can总线产品-USBCAN系列总线模块

两种发送界面——普通模式或列表模式,用户可根据自己的习惯选择使用。

1)普通发送模式

普通发送模式非常直观,所有设置选项均在主界面中,可直接设置。

2)列表发送模式

列表发送模式可以将CAN帧添加到发送列表中,发送列表可同时发送多条不同的报文,并可循环发送,列表可保存到本地并可加载。此功能适用于同时调试多个CAN节点,或需要按时序发送数据。

波特率自动识别功能

软件可以自动识别波特率,当用户在不知道总线波特率的时候,自动识别波特率功能会对用户有极大的帮助。识别波特率分为两种模式:标准波特率识别(通用波特率如1000K、800K、500K等)、全范围波特率识别(设置识别范围,全面匹配)。

总线分析功能

软件自带总线分析功能,当遇到总线连接错误时,可以很直观的帮用户分析CAN总线干扰和测试CAN总线状态。

(1)CAN控制器内部FIFO溢出:某一段时间内的总线报文过于密集,导致USBCAN来不及接收,发生报文丢失。

(2)CAN控制器错误报警:总线发生多次发送错误或接收错误,错误计数器超出报警阈值,并能显示错误计数值。

(3)CAN控制器消极错误:总线发生多次发送错误或接收错误,导致CAN控制器进入错误消极状态,并能显示错误计数值。

(4)CAN控制器仲裁丢失:本节点与其他设备在竞争总线时失败,待发报文将在下一次总线空闲时尝试发送,能捕捉到相应的错误位信息并显示出来。

(5)CAN控制器总线错误:总线发生一次发送错误或接收错误,错误计数器的值将累加,并能捕捉错误的位信息,比如ACK、CRC、位界定错误信息。

(6)CAN数据缓冲区溢出:由于一段时间未与PC交换数据,导致设备存储的报文数目超出硬件容量限制,新接收的报文将覆盖最早的报文。

可以接收总线上的错误帧,指示错误帧类型,统计错误帧率,便于用户分析总线状态并快速定位发送错误帧的节点。

智能中继功能、智能脱机模式。(仅USBCAN-II Pro支持此功能)

(1) 可以作为一个CAN网桥使用,实现2路CAN通道的数据在相同或不同波特率下实时高速交换。可设置接收到特定帧数据后更改内容转发,可设置硬件脱机模式。

(2)可以作为一个CAN总线接力器使用。可以延长can总线距离,降低CAN总线电缆的截面积,节约CAN电缆的成本,同时增加了CAN总线节点的最大数目,增加CAN总线的负载能力。

(3) 提高了CAN总线的通信可靠性。当网络出现故障时,一般只影响个别子网段。

(4) 启用中继功能对初始化参数进行设置,可以过滤报文,减轻CAN总线负担,从而大大降低目标网络的受干扰程度。

(5) 脱机模式中,可以自己编辑哪些ID的数据要转发到另一个CAN口,可以设置根据ID触发数据转换,可以替换转发帧ID及相对应的数据,可以设置循环时间,发送次数,等待时间。用户可以用记事本自行编辑,即使不会编程的用户,只要会使用记事本,即可把它变成一台超级强大的智能离线转换设备。

中继功能高级使用

用户可以使用中继功能破解两个节点之间的通信协议。将需要破解协议的两个节点分别接到USBCAN-II Pro的两条通道,使用ECAN Tools软件将USBCAN-II Pro设备设置为中继模式并勾选“USB接收数据”,即可通过软件观察CAN1、CAN2的数据发送情况。因为中继功能的特殊性,当CAN1接收到数据时,会向CAN2发送,CAN2同理,所以软件中以CAN1、CAN2为名称的数据均为该通道接收到的数据,通过观察两条通道接收数据的时序,即可判断出两个节点的通信协议,即发送什么内容是回得到哪些回复。

智能多段滤波功能

智能滤波功能不再需要计算复杂的屏蔽码和验证码,只需简单的设置你需要过滤显示的ID或ID段即可对应接收。

比如设置接收ID从100到200,那么只需在滤波设置界面输入100-200,则系统只接收100-200ID的数据。滤波段可设置多个并可同时使用。

总线监听模式

可以设置USBCAN只听模式,在这种模式下,设备只是接收can总线上的数据,不向总线发送回应数据包,适合于在正在运行的系统中,截获总线数据进行分析。

实时数据统计显示功能

可以按如下统计规则,将接收到的数据实时分类显示,此功能非常便于将相同的帧合并到一起显示,便于数据分析,数据处理。

总线数据保存及录播功能

可将列表中的数据(实时)保存到电脑,可以有多种保存格式:文本文件(.txt)数据直观便于携带;二进制文件可以满足用户的特殊需求;批处理文件(.CAN)可以修改后发送回总线上;Excel文件可以使用excel打开,便于数据处理。

保存成批处理格式的文件后,可以通过记事本打开,用户可以自行编辑记事本中的帧内容,保存后可以在软件中点击“发送文件”,选择批处理文件就可以将批处理文件发送出去,发送的内容可以手动单帧发送和循环发送。

文件发送功能

可以通过CAN总线,对目标设备的芯片中发送数据。用户可通过此功能自行开发程序烧录(升级)软件,包括:bootloader、刷写ECU、BMS系统升级等。

高级屏蔽功能

软件接收可以屏蔽指定的帧数据。可以将接收到的数据按帧ID归类后合并显示在左侧的待屏蔽列表中,从左边的列表中选择您需要屏蔽的帧ID,点击向右箭头即可将选中的帧ID添加到屏蔽列表中,软件将自动屏蔽所有在右侧列表中所有以此帧ID开头的所有数据,屏蔽列表可以设置多条。此功能非常便于汽车CAN数据抓取,可以屏蔽怠速状态下的所有数据后直观的看到新增加的数据,用于判断数据作用。

CAN Test软件主要功能概述:

如果您习惯于使用周立功CAN Test软件,使用我们的设备可以让您继续使用CAN Test。

CAN Test核心功能——DBC解析

广成科技提供车辆CAN数据解码服务,提供最底层的CAN总线报文数据。点击了解详情CAN Test软件针对汽车电子开发、测试、维护的用户,推出DBC解析功能。使用此功能可以对汽车有关的J1939协议中的通用部分做详细解析,如解析OBD CAN数据中发动机转速、国内充电桩协议等。can总线产品-USBCAN系列总线模块

CAN Pro软件简述(Bas版不支持)

软件核心功能——CAN高层协议解析

可对CAN高层协议进行解析,CANOpen、DeviceNet、SAE J1939、ICAN等。可配置并解析自定义协议。

数据触发功能

可设定触发条件,当接收到某一ID或某一数据等符合设定的条件时,进行配置好的操作,例如发送预先设置好的数据或接收列表暂停显示等等。此功能可以模拟通信协议,当接收到协议帧时,发送回复协议等。

数据分类显示功能

可以将接收到的数据按规则分类,分类后将符合规则的数据合并显示,分类条件极为丰富,极大的方便了数据分级、数据处理。

2.8设备尺寸

USBCAN-Mini高性能 CAN 接口卡的三维尺寸:

(长)60mm * (宽)35mm * (高)15mm

2.9售后服务

所有商品7天无理由退换货。

所有商品质量问题,一年内免费换新机。

每套售出产品都会提供专业工程师QQ,全国免费400统一售后电话为您随时提供技术支持。

第三章、二次开发

广成科技所有型号USBCAN产品均支持二次开发,我们提供二次开发动态和静态链接库,提供开发例程及例程源代码,库函数使用起来简单方便,用户可以很快上手将我们的USBCAN设备应用到自己的项目中,如果二次开发中遇到问题,我们会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;如果用户没有开发能力,可以向我们OEM或定制。

可提供不带logo板卡及外壳,方便用户转售或自行开发程序。不带logo设备同样享有保修及售后服务。提供唯一硬件ID,便于用户使用及管理设备,并可通过读取硬件ID的方式对软/硬件进行加密,最大限度的保护了用户的开发成果。

提供VB、VC、EVC、.NET、Labview等例子程序及源代码。

如果您想学习CAN相关知识,我们可以随产品提供课程视频和部分CAN应用资料。

部分二次开发实例:
      1.这是客户利用can总线和设备所开发的人机交互软件!通过CAN总线与下层网络的每个设备进行通讯,两个设备之间的通讯也必须由主站来完成。同时它又作为从站与PC(上位机)和HMI(人机界面)进行通讯。

2.汽车诊断分析软件,用于汽车数据监控,并将某些需特殊监控的信号以图形方式直观显示。

3.客户二次开发的监控系统截图

第四章、温馨提示

沈阳广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相关技术文档下载,用于参考和学习,如需更多资料,请向客服人员索要。

公司产品关键词描述:汽车电子,工业电子,can总线模块,通用USBCAN,以太网转can,CANopen产品,EPEC控制器,原装进口can接口设备。can总线产品-USBCAN系列总线模块。
本文标题:can总线产品-USBCAN系列总线模块

作者:才女小丫

技术支持:沈阳广成科技有限公司

温馨提示:想了解更多“can总线产品-USBCAN系列总线模块”相关内容,也可点击本商铺其他【产品供应】,也可直接联系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