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M V71 Xplained Ultra 板子AFEC引脚电压值

楼主:
我使用 SAM V71 Xplained Ultra 板做 AFEC 应用试验。

目前面对 AFEC 引脚电压的问题。

所采用的引脚是 AFE0_AD2 (板上标记为 CANRX)及 AFE0_AD5 (CANTX)。
俩引脚电压初值为 3.1V。
在程序中初始化 AFEC 管道 (设置 AFEC_CHER 寄存器 )后,引脚电压各降至 2.6V 及 2.1V。
接着在设置 AFEC_COCR 寄存器 及 AFEC_ACR 寄存器之后,引脚电压更进一步降低至 2.5V  及 1.6V 。

请问这引脚电压值更动的原因是什么?
有什么办法能把引脚的电压值固定在 0V 吗?

请大家指教,谢谢!

网友:
没有用过这些ic,可以从引脚的电路结构,输出是否带载来考虑。不知道你的电压输出是不是悬空测试的,我怀疑是假电压